我能信任你吗?拆一个“劲豪”48V12AH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3-19):
        这个是LP擅自买电池时擅自买的充电器,应该是她那台上班用的“座驾”电池被充冒了,她便不放心家里那些充电器,问都没问我,一意买了回来。那价格,不说了,每一个勤俭节约的男人背后肯定有一个败家的娘们。 买都买回来了,肯定要拆解检测一下才放心。
听说过这个牌子吗?劲豪充电器:

买回来盒子啥的都没有,就一个充电器,参数只能从这看了,说有防反接功能:

也有空载保护功能:

竟然是一个文化传播公司监制的,不得不说这是个跨界的时代,我说我的语文是物理老师教的呢:

在车棚用一块渣表测试果然是空载无输出:

在车棚给新电池充了一次电,充电电流能达到标称的1.7A:

转灯电流是0.21A:初步测试能用(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93&extra=):

然后拿上楼进一步拆解时再测一次,确认是有空载输出保护的:

开拆:
到底能拆到什么呢?
明天才续。
一大早,审阅了一遍自己的帖子。继续开拆。
这货用的是这种“Y”型螺丝:

难不倒咱,咱有拆坛的神器:

一分为三:

电路板正面全貌:

不看什么电容了,挑些重点来看。
开关管5N60:

电源芯片3842:

居然有两枚光耦,旁边一枚8050:

DS4018A,这是定时芯片吧,没见继电器在哪,负责转灯的吧:

没搜到DS,但搜到一段说明:
DIP8脚,
1脚 :5V 2.驱动风扇三极管8050的亮红灯;
3脚:二级高电压和亮绿灯;
4脚:接5V
5脚:恒流限流输出经二极管去431
6脚:电流检测,充电电流2.4A时约120mv,或许用作转灯判断;
7脚:电流检测,充电电流2.4A时约200mv,或许用作恒压的输入
8脚:接地

431基准:

这里还有一枚8050:

两枚大二极管:

为了确认型号,把它们拆下来了。这枚是HER304,快恢复二极管,负责整流的;

这枚1N5408,就是防反接二极管,当充电电池接反时,这枚二极管是不导通的(后经坛友指正,这是没有防反接功能的,其作用只是防倒灌,这是本人跟风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了,这是不够严谨的,谢谢坛友):

背面全貌,没有一颗芝麻:

测一下自己关心的关键点电压,8342的7脚电源电压:

诡异的是8脚基准电压应该是5V的,怎么才不到1V(红框那就是芯片引脚,右下为1脚):

更诡异的是2脚不是输入误差取样电压的吗?正常应是稳定的2.5V,它怎么直接就接地了?

持币等大神科普。
附:3842原理框图:

从电路结构上看,此充电器电路更简洁了,是科技进步了,还是厂家血拼价格,压缩成本,偷工减料?

       其实,家里的电动车充电器已多到可以摆展览了,可就是这次充冒了电池(不是充电器本身的问题,是误用了),LP便擅自又撸了一个回来,应该是家里那些充电器都是被我拆或修过的,她不相信我了,唉,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信任你,那才是最可悲的。不过也是的,接二连三地出事,谁敢信你呀。你不是也不相信厂家吗?一个好好的新的充电器愣给拆解了。唉,谁也别说谁。
       提前剧透:LP撸了这个充电器后,为了说服她(我告诉过她,跟电有关的剁手要跟我报备),也为了作一比较,近日在坛子优惠购撸了一个5块多的充电器,等下拆了比较下。

网友A:
太监贴···太监贴···

网友B:
一直想找一个便宜的48v5a的充电器当我dps5005的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找一个便宜的48v5a的充电器当我dps5005的电源

淘个二手小牛充电器 改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找一个便宜的48v5a的充电器当我dps5005的电源

多数品牌车带的充电器都不错  但是电流5a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监贴···太监贴···

会不会说话,我都说了今天再拆的嘛,原谅你了,新人。

网友D:
今天什么时候继续啊,等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个二手小牛充电器 改下电压

你知道小牛充电器二手也贵的一笔,还不如合适的开关电源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什么时候继续啊,等着呢

正在编辑,十分钟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什么时候继续啊,等着呢

我的拆机帖,要么是为修而拆,要么带着问题学习的态度去拆,必须的,主席教导我们,科技强国,我们都要身体力行。那些问题等你们来科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说话,我都说了今天再拆的嘛,原谅你了,新人。

数码5段的新人?我可是元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5段的新人?我可是元老啊!!!

对不起,你这个才一个帖子的元老,跟我一样,你上坛也是搞笑的吧

网友E:
大神未出现,我来瞎说说。
1. 设计2脚不是稳定的2.5V,而是捡拾电路电压变化反馈的输入脚,反馈电压与8脚基准电压分压而来的稳定2.5V进入误差放大器进行比较后,作出相应反应控制开关管输出。现在2脚接地,相当于锁定内部的电压误差放大器的状态,貌似省略了电压误差比较功能。以往拆机见过这种用法,到底好不好,菜鸟无资格评价,只有请大神出来走两步。2. HER前缀,是高效率高频整流二极管,优点是比快、超快恢复二极管的Vf更低,理论上意味着整流效率更高、发热更低。
3. 你检测的电流近1.8A,符合充电器标称,但HER304、1N5408的标称电流均是3A,裕量较小,正规点的产品,裕量至少1倍以上。
4. 电路中1N5408没有防反接功能,实际作用只是防电池倒灌(电池插着、市电未通的各种情况,以及充电器意外故障无输出或输出电压低的情况)。不少人认为这个工频二极管的作用就是防反接,甚至个别大神也坚信不疑,也许是受了商家高调误导宣传的暗示。其实真相一试便知,但强烈建议疑惑者不要试,会boon的,除非你享受它。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就你的图,用紫线画出了电池反接时的电流通路,很明显,1N5408在这个通路里也是处于正向,哪来的反向截止?电池反接时,电流通路里就几个低阻元件(检流电阻、2个二极管、变压器输出绕组),接上电池瞬间的大电流,想想也知道会发生什么,还需要试吗?!

根据流行的解释权在商家,此处标称的“防反接”,不是机器具有的功能,而是提醒操作者的注意事项。缩略语多歧义,魅力无限..哈哈!

网友:
价格战下皆幽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未出现,我来瞎说说。
1. 设计2脚不是稳定的2.5V,而是捡拾电路电压变化反馈的输入脚,反馈电压与8脚基 ...

这是我所能给的最高的分。你是真正的大神啊。关于那个防反接,茅塞顿开。还有那个2脚接误差电压的,进一步,会不会正是因为取消了2脚功能,所以8脚的基准电压功能也无关紧要了,因而也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未出现,我来瞎说说。
1. 设计2脚不是稳定的2.5V,而是捡拾电路电压变化反馈的输入脚,反馈电压与8脚基 ...

还有,帮我去看看上一帖嘛。我都已经茶饭不思,这相思病我是落下了。

网友F:
有一个光耦是控制空载无输出的,短路就有空载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找一个便宜的48v5a的充电器当我dps5005的电源

5A的真不多哈哈

网友:
原装充电器崩坏,只好买个力萌LCD的。哎这个充电器也是个样子货还200多,无极接入没有,自动温度补偿没有。反击脉冲也没有。更无语的。同样的电池同样的电机 同样的车架。更轻的体重。原装充电器的 电池居然先去了。哎,用力萌充电器的至今加过一次水还在坚挺。另外一个也加过一次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光耦是控制空载无输出的,短路就有空载输出了

我没有细跑电路,等到以后拆修的时候,你这个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