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 帝道 』sanjin SP-1010B三路三分频!

楼主(2019-03-19):
『 帝道 』sanjin SP-1010B三路三分频!
音箱没挂住,掉地上摔开壳了,拍照欣赏。

参数

接口

看看内部构造

分压板

灯泡上代散热片的,很上精致

电阻

低音喇叭

小高音

分频器

固定螺丝

喇叭四周貌似胶皮

喇叭正面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A:
这个属于一阶LC分频,每频程6dB 衰减,二阶的比较好些。

网友:
比较普通的音箱,喇叭、分频器都普通,但功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B:
帝道不地道,只有朕知道

网友C:
卡包音箱,普通牌子二手百八十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帝道不地道,只有朕知道

我去,莫不是神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包音箱,普通牌子二手百八十一只

提到二手 ,五块钱就不能再多了
其实五块钱我也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一阶LC分频,每频程6dB 衰减,二阶的比较好些。

看来这是明白人。

网友(2019-11-16):
三分频还不错

网友:
找点好胶,粘起复原,和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