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读书手指灯,改造成迷你感应电笔,这可能是我做过最小体积的一款。

楼主(2019-03-19):
拆解读书手指灯,改造成迷你感应电笔,这可能是我做过最小体积的一款。

电路原理图

网友:
哈哈,申请外观专利吧

网友A:
纽扣电池不利于环保,我以前都是改外置两节五号电池直驱,后来有升压板后可以一节。

网友B:
小是小,就是有点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是小,就是有点丑

猪哥你的审美果然比我高上几个天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不利于环保,我以前都是改外置两节五号电池直驱,后来有升压板后可以一节。 ...

主要是考虑到体积要小

网友:
不错,感应挺灵敏的

网友:
这个能区分插线板上的零线火线吗?

网友(2019-06-29):
能区分零线火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