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低成本小萝卜头螺丝刀

楼主(2019-03-19):
为什么说是低成本?因为这种双头批头,坛友们应该撸了不少了,即使花钱买也是有低价一根包邮的。为什么叫小萝卜头?因为完成后螺丝刀的总长在10厘米以内,最适合在狭小空间内使用。

1、所用材料:6.35双头批头、20-25mm长干壁钉、金属管(我这个是扫把柄,铝管内径约20mm。铜、不锈钢管之类更好)、直径30-40mm的树枝段

2、先估算下尺寸:准备在螺丝刀的木柄内放入自攻螺丝,批头在手柄内是怼在螺丝十字槽中的,这样固定的优点是:木手柄前段受的扭力减小,就不易开裂了;批头尾部抵实在螺丝槽中后,使用中受到了轴向的力后,批头也不会在木柄中越陷越深。我这根批头总长实测62mm,打算外面留35mm左右,所以到时钻孔深度在27-28mm(如果是65mm长度的批头,孔深可定为30mm左右)。木柄最终的长度定在60-65mm左右,再少不行了。

3、用3、4.5、6mm钻头依次在树枝圆心打孔,孔的最终直径是6mm,孔深27mm(钻孔时孔深可在钻头上包上胶布来控制),孔请确保垂直。为什么要把孔径定在6mm?这根6.35双头批头的六角对边尺寸实测是6.30mm,对角尺寸为7.1mm,把它钉入6mm孔中时,对边处与半径只差0.15mm,对角处与半径差0.55mm。所以把批头敲入木头时,看似批头很粗,实际木材受的力可能还没有直接敲入一根铁钉大,所以不用过于担心木材开裂。当然如果装入批头木头就裂了,那么这个木材是不合适的,现在不裂,做好后一拧螺丝还会裂的

4、如果是用材质坚硬,伸缩性小的硬木、红木做手柄,为了防止开裂,请参照下图,先在圆周6个点上钻上小孔,再钻6.0-6.2mm的大孔,或用小锉修一下,这样应该也行了

5、把干壁钉包上胶布,夹在电钻上边转边磨,把尾部直径磨小,使其能正好放入6mm孔中,别磨太小,不然没法确保同心度。我这个是磨到直径5.8mm。把这个螺丝拧入孔中,拧到底拧到无法拧动为止

6、把批头的十字对准孔中螺丝上的十字槽。对准后先用手把批头的头部压入孔中,这一步要仔细些,可反复拔出调整。确认无误后,在批头上垫好木块后,用锤子把批头慢慢得,分多次,完全敲入手柄中,如果到位的话,外面所留批头的长度和计算的是一致的。如果还长个2mm左右,敲不进去了,很有可能是批头没对准螺丝,没进入十字槽中。由于木材是有伸缩性的,批头最终在木柄中是卡得非常紧的,估计要再拔出来是很难的了

7、开始加工木柄,把批头夹上电钻后,边转边磨。重要提醒:这个木材直径较大,用电钻车木柄时,特别是初始阶段,受力较大,小功率的或质量不好的电钻要小心损坏。先用的木锉,太慢了

8、用角磨机加上百叶轮,下肉很快,短时间就成型了

9、成型后,再用砂纸打磨下,不磨得过于精细了,因为过于光洁了,中看不中用,手容易打滑。手柄头部用锉刀磨的,直径要比管子内径略大,要倒一下角,便于装上金属套。套子长度10mm,内径20mm,一端是用切管器切的,口部有点内收的,套在木柄上更好看;另一端是直接锯下的。

10、木柄头部的直径与套子原想过盈配合的,要把套子硬敲进去的,这样效果最好。我因为太兴奋,多磨了点,现在用手用力就能套上,建议大家磨到接近尺寸时要放慢速度,并用砂纸磨。

11、只好用AB胶来粘了。套上后用锤子沿着管子切面的圆周把它与手柄敲得更服贴些

12、给木柄上油防裂。我喜欢浅色些的,就用的橄榄油。反复上油直到饱和

13、上油时也可在布或纸巾上倒了油,边转边上,由于磨擦发热后,会加速吸收

14、完成后的样子,小屁屁的花纹还是很漂亮的。螺丝刀总长为96mm,手柄最大处直径25mm。

总结:木材的选择上,别用太松软的,当然有硬木的更好。贴子中用的树枝段因为是圆形的,所以车木柄时比较好操作。刚锯下的树枝或含有水份多的木材是不行的,等水份流失后会变形与开裂。我这段树枝是香樟的,修树时捡回来后在楼道里放了2年了,所以不会变形开裂。金属套+自攻螺丝的组合,使这个螺丝刀能承受一定的扭力,日常轻度正常使用,试下来是可以的,但别想多了,重度使用没法保证不会损坏,毕竟木质与钢质的批头座不是一个等级的。手柄中的自攻螺丝,可以先拧入到位后,再拧出来加上胶水后再拧入,更牢固;自攻螺丝建议选择贴子中的干壁钉,这种螺丝的十字槽与批头咬合得更紧密。金属套的选择上,用铜管或不锈钢管更美观牢固。因为手柄总长比较短,手柄的直径建议在30-35之间,这样手能更好把握。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
哈哈,大锅工匠啊

网友A:
想拍砖,砖没了,想来一梭子,子弹没了。
折腾的真漂亮

网友B:
真不错,这手工太厉害了,小白胖胖的可爱,批头用75mm的是不是更好点。

网友:
还得会木工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拍砖,砖没了,想来一梭子,子弹没了。
折腾的真漂亮

十针同学,你说的就是我吗?现在好多无产阶级。。。。。

网友:
只能说手艺太好了,做得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拍砖,砖没了,想来一梭子,子弹没了。
折腾的真漂亮

我现在开枪都是固定时间段的,过了时间只瞄准不动手,不然真记不住何时有子弹

网友:
 去申请6000M的精华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这手工太厉害了,小白胖胖的可爱,批头用75mm的是不是更好点。

这个创意的精华在于双头批头,75mm的双头极少,100mm的双头倒是可以的

网友:
这也行,正式太厉害了就是不能太用力

网友C:
做的漂亮啊,手柄上可以开几个小糙增加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漂亮啊,手柄上可以开几个小糙增加摩擦力

哈哈,我要颜值。没专用工具的话,槽要开的均匀又好看,会增加很多难度

网友D:
做得漂亮,不过虽然有预埋螺丝,但久了批头会不会打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漂亮,不过虽然有预埋螺丝,但久了批头会不会打转

只要别重度使用,是不会打转的,批头在木柄中挤得很紧,估计要坏也是开裂。我已大力拧过了,没损坏。木材选择是关键,只要别过于松软就行。

网友:
做的不错,很实用。

网友:
用工具制造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