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F680装上批头前后旷量太大,有没有一样的

楼主(2019-03-19):
得伟DCF680装上批头前后旷量太大,有没有一样的。   这个德伟电批做工好,拧小螺丝好控制非常不错,但是发现夹头处批头前后活动距离太大,拧完螺丝会带出一大截,拧螺丝再缩进去一大截,大家是不是都一样啊。
就是夹头卡主批头后,还能用手来回拉动大约5mm的样子。以前都用的是磁吸式夹头,根本没有伸缩距离,用了这个快速夹头伸缩距离也太大了吧,拧螺丝也太不方便了,是不是都这样啊,有没有改进办法,里面加个小磁铁是不是会吸住。

用随机带的双头批头卡主后还能伸缩3-4mm。

用单头批头,伸缩更大大约7-8mm。

这样非常讨厌,拧完螺丝批头会被带出一节,上螺丝时候还得按进去才行。

网友:
Dewalt的夹头就这样

网友:
设计问题 ,里面有钢珠卡着的,会不会是批头问题?

网友:
楼主好,我刚拿到680也有同样的困惑,每次拧完螺丝批头经常会被带出一部分,感觉很不适应,因为这种夹头只有自锁钢珠,没有磁性,如果带上磁性就不会这样了。后来我给每个批头缠上了胶带好多了。前几天我入了坦克的1/4手柄,
钢珠加磁性,批头装上后很牢固,比得伟680的夹头好用多了。最后我总结一下得伟680的缺点:1、转柄处间隙太大;2、夹头间隙也太大,手捏住明显可以晃动;3、装上批头后松松垮垮。
看看我对批头的处理方法

网友:
使用日标批头就好了,日标的会好很多,要么只能定做批头,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用量不大,不划算。

网友:
大牌子货的个性?这状态用起来也太别扭了!

网友:
批头前后框量都是一样的,楼主你不插批头摇晃机身看看,还有轻微的响动呢。

网友:
你用过其他夹头,就知道得伟这种夹头的快捷之处。
其他夹头:1、解锁  2、插入批头。
得伟这种夹头:自动解锁并插入批头,两个步骤合二为一,更快速。

前后窜动厉害是这种设计的副作用......跟用什么样的批头没什么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准备找个茶叶盒子上面强力小磁石,用万能胶粘到底部,这样应该不会前后活动了

网友A:
用钢珠固定批头的都存在这种现象,不要太纠结

网友:
手头有10几种批头,有的不知放那个工具箱里,暂时找不到了!

一共翻出来九种批头,挨个在DCF680上试验,冠军是这个双截棍磁环批头,矿量约5mm,亚军是威威批头,差不多8mm

其余的批头几乎都在10mm甚至15mm了

冠军批头,矿量少于5mm,亚军是上图最上面那个威威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准备找个茶叶盒子上面强力小磁石,用万能胶粘到底部,这样应该不会前后活动了 ...

解决方法很简单:
第一种方法:拆开夹头,将内部的承珠换成3.78的;
第二种方法:使用得伟磁性批头接杆、批头座;
第三种方法:使用双环批头。

网友:
我不知道得伟批头座内部的锁定结构是怎么的,我这个贴子供你参考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9908

网友:
一般夹头是不能用双节棍的,dewalt能用,前后余量就大,

网友:
批头就不要在意什么矿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钢珠固定批头的都存在这种现象,不要太纠结

同意二师兄的观点
是其本身固定的结构所致,只是拧个螺丝而已,又不是钻头打孔
如果是电锤嘛,就更别想太多了。。。

网友B:
得伟DCF680的批头座,内部结构是下图这样的,它前后不是一样粗的,我用卡尺测深度的细杆伸进去测深度时得知的,并用手电筒照射查看,印证了我的判断

那么,不同的批头放进去之后

A和B这种双头批头,因为头部是尖的,所以会“陷”入批头座后面,导致批头前后伸缩比较大;
C和D批头卡箍到尾部T太短,批头前后伸缩比较大,这是必然的;

日本威威批头(F),批头卡箍到批头尾部距离稍长,达到13.8mm,因此,批头在DCF680批头座里,前后伸缩比较小;

为何双截棍批头(E),在DCF680里,前后伸缩最小?因为它有两个卡箍环,DCF680批头座里的钢珠,卡在这个批头前面的卡箍环了,而且它和A与B这种双头批头不同,不会陷入得伟DCF680批头座后面!

以上得出结论,双头批头尾部到卡箍尽管较长,但晃动还是比较大,是因为得伟DCF批头座内部结构决定的;也得知,单头批头,尾部到卡箍如果超过15mm,插入DCF680批头座后,晃动会很小,这个长度最多可以在21mm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伟DCF680的批头座,内部结构是下图这样的,它前后不是一样粗的,我用卡尺测深度的细杆伸进去测深度时得知 ...

热心会员。。点赞一下。

其实习惯了就无视这种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