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有料】继续拆解顽固音箱,终于有所发现。感谢坛友指点

楼主(2019-03-19):
特别感谢坛友:
坛友  tntll、 yuren777、11651189、miqi328、wolaile、jamu、浅吻深深、zzb-212、金志成。

抽空可以画个电路图看看这个板子的电路图。

本人前些天发的帖子:
请大神帮我鉴定一下,是不是这个音箱的功放有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43

遇到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是副音箱声音正常,主音箱反而跟蚊子一样小。第二:就是无法拆解机箱。

在热心高手坛友的指点下,今天得以拆解这个主音箱了。请看图。工具是一把小锤子,一个壁纸刀,慢慢沿着后面板的四周缝隙,插入壁纸刀,慢慢敲击刀背,这样就可以划开原来的胶了。走了一圈,花了十几分钟,然后正面朝下,垫个厚布往地上摔,就利用惯性,把后面板打开了。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了。如下图所示:

在割里面的主板固定胶的时候,不小心割了手指。真是有点倒霉。付出几滴血的代价。也值了。哈哈。

下面就按照坛友的指点,看看是电位器的问题,还是功放的问题。稍等后续。

经过上个帖子坛友的指点,我先短路电位器中间的两个引脚。发现声音很正常了。可以调节音量了。说明就是电位器的问题了。我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感谢各位坛友的关注和支持。非常感谢高手们的指点。否则我还不知道怎么打开机箱,不知道怎么测试呢。我是小白一个啊。哈哈。

网友:
付出了血的代价

网友A:
       楼主折腾也要注意安全呀!看着指头整的,疼~

网友B:
不行啊,楼主,要两手都能拆,两手都要硬才行!

网友C:
看着都疼,坐等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都疼,坐等直播......

哈哈,没事的,一点小伤。轻伤不下火线啊。
经过短路电位器测试,发现是电位器的故障。果然如坛友“11651189”,“miqi328”,“wolaile”“jamu”,“浅吻深深” “zzb-212 ”  “金志成”所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楼主,要两手都能拆,两手都要硬才行!

说的太对了。必须两手都要硬,不能手软发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折腾也要注意安全呀!看着指头整的,疼~

我很注意的,一分神就出了点小故障。哈哈。

网友:
恭喜楼主折腾成功!下次要小心些。。。。。

网友D:
实践出真知。能自己修好,那种信心爆棚的感觉非常好。
以后拆机小心些,我也是伤痕累累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践出真知。能自己修好,那种信心爆棚的感觉非常好。
以后拆机小心些,我也是伤痕累累过来的。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呢。我就是直接短路的中间那两个引脚,发现声音很大了。说明就是电位器的故障了。对吧?

网友E:
謝謝分享,這麼嚴重啊。。。是給零件的腳刺傷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這麼嚴重啊。。。是給零件的腳刺傷了嗎?

多谢打点。哈哈。不是零件的脚,是壁纸刀子呢。在割里面固定板子的热熔胶时,不小心碰到了。没事的。我幸亏这里有酒精。立即消毒了。

网友F:
还得打一只破伤风,哎呀,你这瞎折腾可就赔了啊。

网友G:
付出血的代价!修好了音箱,值了。

网友H:
这个音箱注入了楼主的骨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得打一只破伤风,哎呀,你这瞎折腾可就赔了啊。

破伤风不至于啊。哈哈。经常性的弄破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付出血的代价!修好了音箱,值了。

关键是学习到了坛友的方法。在我这里实践了一下。很挺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音箱注入了楼主的骨血

哈哈。说的挺幽默的呢。

网友:
搞维修的,有几个不是伤痕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