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另类的保时捷遥控器手机

楼主(2019-03-19):
谁谁谁给我一袋子老手机,都泡了水了 让我拆件用。

看到一个遥控器模样的挺好玩,拆了看看。
反面乍一看像个遥控器

正面其实是个小手机

后盖

揭去不干胶纸 有仨螺丝

原来是遥控器的装饰按键,强迫症多动症可以没事儿按按

遥控器字粒,右边手机天线

内部 电池怀孕了 就不展示了,还支持tf卡

拆了,进水严重

板子,还有个摄像头

我勒个去,出土文物级别

屏幕底下,俩5脚是ldo 一颗屏供电一颗给左面ic供电

是颗蓝牙 fm 2in1芯片,还带收音机功能

资料

揭去屏蔽罩 毁容了

为了拍照只好刷了刷

mt6252a,联发科cpu,属于较老的功能机CPU了,armv7内核104mhz,集成ram 电源模块 音频模块 射频模块,所以板子非常精简。

最下面是32.768khz走表用,时钟待机计时等 ,黑色米粒gsm dcs定向耦合器。

8M的rom 旁边的26m晶振为内部射频模块和cpu提供时钟等

资料

射频功放

其实还能开机 就是屏快挂了,开关机是赛车经过的引擎声。

差不多就这些,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
居然可以开机~~ 楼主高手~~~

网友A:
屏幕我咋感觉像是oled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我咋感觉像是oled的呢

只能说你感觉的很准确~

网友:
表面上它是一个遥控器,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哥大。

网友B:
谢谢分享。。。。。介绍得很详细,说得我差点可以做手机了。。。。。

网友C:
先捧个人场,竟然不是岛国那种遥控器表示很失望

网友D:
能打112吗?!原还以为是要配合智能机使用的蓝牙通话器

网友E:
OMG,这玩意都锈成这样了,还能拆啥来玩!

网友F:
居然还能开机,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介绍得很详细,说得我差点可以做手机了。。。。。 ...

哈哈 温总要是出新款了我先预订100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捧个人场,竟然不是岛国那种遥控器表示很失望

二师兄果然是真性情,三句话不离本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打112吗?!原还以为是要配合智能机使用的蓝牙通话器

没试,应该没问题,我一开始也没看出是个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居然还能开机,不可思议!!!

应该是电池早就没电了才泡水,不然这模样至少泡半个月了,九死一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OMG,这玩意都锈成这样了,还能拆啥来玩!

哈哈锈的够厉害~

网友:
长得还像模型车

网友:
诺基亚的时候MTK最强的地方,可以安装一些Java手机软件。

网友:
牙膏木到货,先顶一下,哈哈,这么小巧的手机还真是头一次见,那个卡座和装饰按键真浪费空间哈哈

网友:
这是保时捷的车标啊,不是法拉利,法拉利的车钥匙是豪车里最不高档的,看起来跟本田的差不多。
这个手机的形状不但有保时捷的标志,还刻意把形状做成保时捷车钥匙的形状
拿出去比较撑面子,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