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拆个智能学生卡

楼主(2019-03-19):
小孩子上初中强制要买的,没用过,试了下能定位,能打电话。
正面有学生信息

反面有求救、几个预存号码及挂机按钮,上面有听筒,下面有话筒

学生信息用胶粘上的

拆开,前面板上有天线

里面,用的移动流量卡,gps定位

另一面:如果开机,最多一天,电池太小了,天天充电麻烦,就没用过。

屏蔽罩打不开,就不拆了

网友A:
具有定位功能的无屏手机?只有5个键怎么存电话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有定位功能的无屏手机?只有5个键怎么存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要通过APP登录后设置

网友:
这是打着旗号赚学生钱。

网友:
就是一个缩小版手机~~

网友:
这个不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儿童手表吗,做工还这么差

网友:
这是打着旗号赚学生钱的东西。一般都是强制购买的。现在套路满满,都让我们这几代人遇到了。

网友B:
我搞了两个,每个每月12元含300兆流量及150分钟通话,机子什么的都不要钱,还是比较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了两个,每个每月12元含300兆流量及150分钟通话,机子什么的都不要钱,还是比较划算的 ...

这个东西换卡能直接打电话吗?好象只能打,不能接,号码还要通过软件设置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换卡能直接打电话吗?好象只能打,不能接,号码还要通过软件设置才行。 ...

我是把卡拆出来别处用了,机子给小孩玩,本地移动只有这个卡最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卡拆出来别处用了,机子给小孩玩,本地移动只有这个卡最便宜

高,你实在是高

网友:
这个,我怎么看来看去,还是一只学生手鸡呢????

网友C:
这是个儿童定位手机,只能打指定电话,我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儿童定位手机,只能打指定电话,我猜!

只能打指定的5个电话

网友:
好像有一些单位以后也得用,没屏幕的手机,怕保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话号码要通过APP登录后设置

哥们  你的荣耀手环3腕带也脱胶了?哈哈哈哈

网友:
公交?莫非这玩意还带NFC功能?

网友:
小孩乖,会自理,挺不错,就是不如手表方便。起码比开只能收发短信,看看小孩出入校门的校讯通强。我那个装校讯通卡的塑料套,一个学期坏两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