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详拆做工很好泡泡云服务器,但为啥一直闪红灯?!

楼主(2019-03-19):
--------------------------------------
190321更新:
闪红灯也能共享,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73
--------------------------------------

去年的论坛福利,好像是2000M包邮,跟风撸了一个
当时也就是到手拆包看了下,没通电一直吃灰整整一年
前几天撸了台N230小主机,做下载机功耗有点大,又想起泡泡云来,翻出来看看

包装盒

里边就主机+电源

主机外观小巧,正面高光漆

后面分布的接口

侧面

背面

螺丝在四角脚垫下,还是星型的

开壳了

主板正面

CPU是Anyka的AK9806B26403,360MHz的ARM芯片

配用仨晶振

三桑的闪存:K9GAG08U0F,2GB MLC

2颗三桑的DDR2内存:K4T1G164QF,单片128MB

螃蟹的网络芯片:RTL8201CP

这些都是DC-DC电路

USB相关芯片,看着像是电源控制的

刷机跳线

HanRun带金属屏蔽RJ45插座HR911105A

楼下继续

楼主:
板子拆出来

背面也很多贴片阻容

壳子侧面通风孔还带防虫网

指示灯导光柱比较特别

全家福

拆完顺便按坛内说的把仅做电源的U口改一下
在黄框电阻位置焊上0欧(短接)

看板上大小貌似0402的,没有就用0603的焊上

插U盘、不插网线通电,可以绿灯

但插上网线一会就一直闪红灯,换口也不行

网上邻居能看到设备

双击打开就这样,说好的文件浏览都木有

这个泡泡云服务器做工是挺好的,用料看起来也不错(和当年比)
虽然这机机配置低,服务商也早挂了,但看介绍用来当局域网存储器或下载机也是可以的
但为啥就一直闪红灯呢,有木有大婶给指点一下

欢迎围观、指点,谢谢先!

--------------------------------------
190321更新:
闪红灯也能共享,详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73
--------------------------------------

网友A:
前天我把我的泡泡云拿出来,发现能SMB共享,于是改变了丢弃的念头。

网友B:
我的刷好固件,用了一个月就挂了。。。。灯都不亮
拆了闪存做了个U盘专门拿来刷主板的BIOS

网友C:
提醒:闪红灯的话在USB数据口插个U盘,过30秒左右就可以在网上邻居找到盘符。也可以在路由器查看分配到的IP地址,然后用SSH远程登录。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5485

网友D:
这个就只能做内网服务器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刷好固件,用了一个月就挂了。。。。灯都不亮
拆了闪存做了个U盘专门拿来刷主板的BIOS ...

这么惨!
做2G的U盘也聊以慰藉了

网友E:
先捧个人场,不懂围观看热闹

网友:
这玩意为啥叫服务器  还是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天我把我的泡泡云拿出来,发现能SMB共享,于是改变了丢弃的念头。

为啥偶拿出来就不能当网络硬盘共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惨!
做2G的U盘也聊以慰藉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坏的,开始以为是自带的12V的电源坏了,毕竟之前有坛友拆开过发现电源里面元器件的引脚有生锈的问题,毕竟那么多年了
但我换了个全新的电源还是一样,旧电源测了也有电压。拆开主板电源口附近有个贴片的保险也换了,还是一样。其他就不会修了。

话说,要拆件的话,这东西不止闪存可以拆,缓存、晶振、电容、指示灯、接口......那些都可以拆,而且做工用料都还不差。特别是外壳,改树莓派最好了,还能塞个小电源进去

网友:
拆解详细,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闪红灯的话在USB数据口插个U盘,过30秒左右就可以在网上邻居找到盘符。也可以在路由器查看分配到的IP ...

就是看着大婶的帖子折腾的,但结果却不同

网友:
这是需要刷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只能做内网服务器是吧?

是的,服务商已经挂了,只能在局域网里用

网友:
局域网速度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偶拿出来就不能当网络硬盘共享呢

     我的兑换回来只拆电源看了下,然后试机了一回,自己玩不转,就一直放着吃灰。
     当时这样测试的:在路由器LAN口拉根网线接到泡泡云上,泡泡云插上U盘开机。win7电脑打开“计算机”,能看到一个网络共享的多媒体,点开能直接读取U盘里的音视频进行播放。
     前几天翻出泡泡云测试,同上面一样接线,局域网里的电视盒子上安装ES文件管理器,扫描局域网,发现了泡泡云的SMB共享,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成功读写插在泡泡云上的U盘或者移动硬盘。接着在我XP系统的电脑里输入“\\192.168.1.6”(泡泡云在局域网的IP),也能打开泡泡云的smb共享,顿时觉得泡泡云还有一点用处,打算留下来玩一下。     红灯闪烁,依然能访问泡泡云里的共享。

网友:
谢谢分享。。。。。2000大洋买了不亏,2000大洋,丢了不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捧个人场,不懂围观看热闹

欢迎二师兄光临,勇当吃瓜群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怎么坏的,开始以为是自带的12V的电源坏了,毕竟之前有坛友拆开过发现电源里面元器件的引脚有 ...

挂了就只能拆件用了,壳子也可以改小台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