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长虹3D39B2000IC液晶电视机主板程序

楼主(2019-03-19):
       接修一台长虹3D39B2000ic液晶电视,故障是通电后出现“CHANGHONG”图标后黑屏,不能正常开机,进入升级模式尝试用U盘刷机,电视机无法识别U盘根目录下的数据,在升级模式下,长时间通电屏幕显示正常,基本可以排除背光的问题。
       因此想重新刷一下FLASH程序试试,主板为LM38-V1.00056-48, 液晶屏为M390F12-D7-A。
NAND   FLASH的型号是29F8G08ABABA。那位师傅有此机数据的麻烦发一份,谢谢!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你应该多换几个其他品牌和规格的U盘试试,估计会有惊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你应该多换几个其他品牌和规格的U盘试试,估计会有惊喜哦 ...

难道是U盘的问题?

网友:
U盘根目录文件要全,以前我遇到过一次,有个文件没有,结果刷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U盘的问题?

参考4楼的,你完善一下  ,另外更换一下其他的U盘试试 ,千万别相信某一个U盘,多换不同的品种和容量的U盘试试,很可能有惊喜的哦

网友:
可能是固件不对吧?

楼主:
从淘宝买了个U盘升级文件回来升级成功,现在用编程器把FLASH芯片 29F8G08ABABA的数据读取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以备不时之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1F4cw0qplEiqhlt7hT8Xw
提取码:fp3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