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9-03-19):
最近入手一个6T的桌面硬盘,在给数据做冷备份的时候,发现复制过去的文件夹尺寸明显大很多,用对比软件比较,并没有明显差异
两个硬盘都是ntfs,默认单元4096字节

网友:
你文件夹数量都不一样..还对比...这个对比软件也是,,,,,,,换UC对比看看

网友:
文件数量明显不一样,查明文件增加的原因(增加了那些文件)估计就能搞定原因了

网友:
文件,文件夹数量全对不上,还对比啥

网友:
隐藏卷文件一类的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什么的,你全选能选到,但是看不见这个文件夹。

楼主:
问题是我就是直接复制文件夹过去的啊?左边是源文件夹,右边是目标文件夹
文件拷贝时提示由几个小文件的文件名过长,没有复制过去,但是这些文件是很小的文件,不超过1MB
而且就算是缺少文件,尺寸也应该是变小而不是变大

网友:
你试试手动选择看得见的文件和目录,不要根目录全选看大小,也不要直接看整盘大小。

网友:
显示一下隐藏文件看看

网友:
dir *.* /s >A盘清单.txt
dir *.* /s >B盘清单.txt
再对比这两个txt文件,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