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个南京天宇万用表DT-9205T

楼主(2019-03-19):
用了几年的万用表最近量出来的电压偏大很多,由于技术有限不会修,反正买来也不值钱,再重新买一个了,这个拆开大家看看。

感觉表笔可以继续用

背面带磁铁,可以吸附在金属上,吸力不是很大

拆开的样子

不懂啥芯片

又是一个芯片,还有牛屎

触点盘很亮

这根铜条好像被钳子钳过,为啥

完工

网友:
康铜丝,被磨被烫锡等等是在微调电阻,以便10-20A档准确。

网友:
电位器就可以调

网友:
检流电阻都快夹断了

网友A:
被钳子钳过的是康铜线,大电流取样用的。钳口就是微调电阻用的,使之达到要求的阻值。

电压值偏大好多,一般是基准电压变小了,查看下牛屎旁边的电位器是不是基准电压微调用的?如果是,调整这电位器看看电压精度恢复没有?

网友:
和我的一模一样,用了7年多了,不太精准测量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钳子钳过的是康铜线,大电流取样用的。钳口就是微调电阻用的,使之达到要求的阻值。

电压值偏大好多,一 ...

一共有三个可以调节的地方,都拧过了,没用

网友:
用过的炮灰表里最实用的还是Elecall EM33D,相比之下9205、9208的性能表现有点儿撞大运

网友(2020-12-19):
这表有个通病。因为设计原因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在刀盘最内侧那个圈圈里,相邻铜箔会被V片刮的黏连在一起,导致20K以上电阻档有底数。即使是拔掉表笔也是这样。刚开始以为是受潮或者PCB漏电,清洗PCB后用风枪吹干故障依旧。后来发现是铜箔黏连所致,用尖针挑开黏连的地方并用美工刀割去少量铜箔已增大间隙,再在刀盘和V片上涂抹润滑硅脂,装机一切正常。经处理厚已使用了4-5年再未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