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金士顿PS2251-06/07贴intel芯片不识别,是不是要改跳线

楼主(2019-03-19):
手里有几个金士顿16G 3.0U盘,速度慢,现在16G的容量不够用了,我这有两个JS29F16B08CAME1,ID:8988244BA900,单片16G的,想做成双贴共32G的U盘

金士顿PS2251-06/07贴intel芯片不识别,是不是要改跳线?主控背面的跳线全试过了就是不 行,温度稍微烫,电脑上不发现硬件

楼主:
自己先回个帖,主控被面的跳线跳了试过了,不管用呢

网友:
金士顿PS2251-06/07贴intel芯片不识别,是不是要改跳线

网友A:
这个群联主控有开卡工具吗?确定支持这个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群联主控有开卡工具吗?确定支持这个芯片吗?

量产关键已经有了,网上搜索好多的,在量产软件里也找到这个芯片的ID了,有ID应该就是支持,但是就是不不知为什么装好芯片后电脑就不识别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群联主控有开卡工具吗?确定支持这个芯片吗?

用的是这个软件,U盘是好的,拆之前用量产软件识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产关键已经有了,网上搜索好多的,在量产软件里也找到这个芯片的ID了,有ID应该就是支持,但是就是不不 ...

主控烫说明有短路,跳线也不一定能兼容所有芯片,对照下脚位图和板子的走线,看看是不是不该连在一起的连上了或者不该接地的接地了等(若还是怀疑跳线问题那就断开所有跳线看还烫不烫)
这个板子电路应该不是公版,所有可能有些芯片脚位上存在问题,正常情况下主控可以温热,但不会烫(非读写状态时)

网友B(2019-04-30):
不用折腾了,这个原来基本贴的东芝和闪迪片吧 供电脚不一样的  要上intel片要改电容的或者要跳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折腾了,这个原来基本贴的东芝和闪迪片吧 供电脚不一样的  要上intel片要改电容的或者要跳脚 ...

JS29F16B08CAME1 而且这个闪存颗粒是 3.3V的

网友(2019-11-04):
引用 网友C:
JS29F16B08CAME1 而且这个闪存颗粒是 3.3V的

跟电压没关系,是intel的定义问题 要挑脚 不然3.3直接对地了

网友D(2020-09-02):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ps2251-07的板子,贴了两颗16g的颗粒,只能识别一片

网友(2022-04-11):
挖坟,同ID闪存颗粒,上东芝U301板子,ps2307主控,改完对应VCC和VSS引脚之后可以识别不短路,但是无法开卡

网友(2022-08-22):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ps2251-07的板子,贴了两颗16g的颗粒,只能识别一片

我也是这样的主控板,但双贴还是只认一个颗粒,你的设置跳线了吗?

网友:
1.5.0.0 的 idblk 里面,2306不支持这颗粒,但 2307 支持

网友E(2023-02-05):
楼主好。 这个板子贴这个颗粒需要断开28 45脚位。也可以理解为:28 45脚不焊接。你可以进入我的主页看看我的SM3260帖子。方法一致!

网友(2023-04-05):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 这个板子贴这个颗粒需要断开28 45脚位。也可以理解为:28 45脚不焊接。你可以进入我的主页看看我 ...

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
2251-07  贴JS29F16B08CCME2   28   45  断开   还是短路   上电电流1A点多   主控发烫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
2251-07  贴JS29F16B08CCME2   28   45  断开   还是短路   上电电流1A点多   主控发烫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1、给个思路,需要剪脚;
2、还有短路过的板子,轻则烧掉限流电阻,重则炸掉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