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管理员删除该贴,谢谢

楼主(2019-03-19):
原帖内容删除                     原帖内容删除     原帖内容删除     原帖内容删除

网友:
这个不错,多少像数的?

网友A:
估计是电容坏了,我买的小蚁也是设置好的东西断电再开机全失效,设置好的WIFL名称密码也失效换电池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容坏了,我买的小蚁也是设置好的东西断电再开机全失效,设置好的WIFL名称密码也失效换电池后一切正 ...

顺便要注意联咏的发热量,以免发生漏录问题,最好给记录仪开孔,加一颗微型电脑风扇散热。以前凌阳icatch的功耗发热低,只是带H264的高效率编码少,大多数是MJPEG帧内压缩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