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57ENLT量产校验不过问题

楼主(2019-03-19):
设置如图,能开出来,但跑圈测试的时候,写没问题,读数据的时候有大概10来处校验不过。换不同版本结果一样,有问题的数据位置也一样。
跟这里的面的选项无关,都试过有问题的数据位置也一样。难道是颗粒有问题?

网友:
这个慧荣的真难搞,我的已经搞不好了

网友A:
开预扫描或者换黑片工具量产,你所选的几个选项不适用于你这种。
看到坏块数0-2左右但校验不过的基本黑片无疑或者芯片的坏块表被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预扫描或者换黑片工具量产,你所选的几个选项不适用于你这种。
看到坏块数0-2左右但校验不过的基本黑片无 ...

预扫描开不了,报错,另外我这个是英特尔530拆机下来的,应该不是黑片吧。这块盘就是偶尔掉盘,还有质保,MB代理商说质保要发票。所以只能拆掉做U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预扫描开不了,报错,另外我这个是英特尔530拆机下来的,应该不是黑片吧。这块盘就是偶尔掉盘,还有质保, ...

预扫描开不了那就上黑片工具,不然坏块屏蔽不了,你的这个坏块状态很像坏块表被破坏或者直接就没记录坏块

再就是硬盘的ecc纠错能力高于U盘的ecc纠错能力,有些块固态的主控能用,U盘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扫描开不了那就上黑片工具,不然坏块屏蔽不了,你的这个坏块状态很像坏块表被破坏或者直接就没记录坏块 ...

黑片工具没有flashID,咋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片工具没有flashID,咋整?

多找几个试试或者找正片工具里能预扫描的

再补充一点,黑片工具没量产过的芯片必须选低格(时间较久),低格过没坏块后可以用高格重新量产来修改一些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找几个试试或者找正片工具里能预扫描的

预扫描设置如图,错误如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预扫描设置如图,错误如图。

没有预扫描配置文件啊,我记得3257的开卡软件很多啊,多找几个试试

再就是坏块不多的话(稳定性不知道),跑两圈校验看看,慧荣主控我记得是能自己屏蔽使用中出现的坏块的,第二圈往后没出现校验错误也能勉强用用。觉得不靠谱就想办法解决预测试或者黑片工具找到能用的版本。或者上安国等其他主控低格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预扫描配置文件啊,我记得3257的开卡软件很多啊,多找几个试试

再就是坏块不多的话(稳定性不知道) ...

我手上有12片同样颗粒,刚才又做了一个3257,同样的情况,写没问题,读取的时候有10来处错误,连错误位置都一样,但颗粒用在3267上面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解决了没有,我也这个问题捉急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