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论坛首拆,爱普生EB-450W反射试超短焦投影机,维修图像黄斑

楼主(2019-03-19):
最近收了一台爱普生EB-450W反射试超短焦投影机,亮度很好,但是图像有黄斑。
拆开发现是偏光片老化。此机型网上资料不多,只能吊投,正投无法翻转图像,
灯泡发热比较大,噪音也明显,想改LED但是屏蔽不了灯板。在此也希望研究过的朋友提供一下帮助。
把拆机图发上来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正面开壳:

光路比较长

蓝色偏光片老化了。图像某一区域缺蓝色,会造成图像有黄斑。尤其是显示白色时会更明显。

顺便提醒一下各位,镀膜的偏光片不能擦拭。镀膜很容易脱落。

网友A:
镀膜到底能不能擦,原理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有的镀膜怕溶剂,但是有的镀膜也不怕溶剂。擦过不少膜了我。

网友:
超短焦CB-575W路过

网友:
爱普生的不能擦,LED别改了,会后悔的

网友:
我也想弄个450w,需要注意什么吗?发黄好像是普遍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镀膜到底能不能擦,原理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有的镀膜怕溶剂,但是有的镀膜也不怕溶剂。擦过不少膜了我。 ...

不能擦的镀膜其实不是镀膜,这种无机偏光片的工艺名叫蒸铝拉丝,还有铜拉丝,可以用显微镜观察出来,平常的有机偏光片是碘拉伸乙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擦的镀膜其实不是镀膜,这种无机偏光片的工艺名叫蒸铝拉丝,还有铜拉丝,可以用显微镜观察出来,平常 ...

我去,这是厂家的套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这是厂家的套路啊。

不是套路,耐温的需要,乙烯片不耐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套路,耐温的需要,乙烯片不耐高温

然后就可以减少通风,减少尘埃进入了是么。如果解决耐高温的问题,真的不错。来个封闭的光路,不惧灰尘。

网友:
楼主的照片好模糊,焦没对上呀

网友C(2019-05-21):
我就想问问…他们的450W是怎么改成正投的…

网友:
可否用超声波清洗

网友(2019-09-08):
直接用水冲洗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问问…他们的450W是怎么改成正投的…

一般都有安装方式选择的,有正投背投吊投等等好几种安装投影方式的

网友:
直接用水冲过多台投影机了,一般来说不会有啥事

网友(2019-11-06):
同求450W改正投的方法

网友:
这机器看着挺老的

网友(2020-01-05):
同求450W改正投的方法,446496980@qq.com,谢谢!

网友:
偏黄,那你的偏振片是蓝色液晶片前面的把,换就是了,

网友:
楼主您好,我有个smart beam,也是开机一会就黑屏,但是有声音。我想拆开,但是不知道怎么拆,想请教您一下~另外您是用那种电池给它换的电池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