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跟女人讲道理,拆一个“卓盛”48V12AH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3-19):
        近日通过坛子的优惠购剁手了一个卓盛48V12AH电动车充电器,最终到手价仅5块多,这价格,必须要了解一下:还是彩盒包装,很有诚意嘛:

可是这说明书,你见这么小的一块吗?

把充电器抽出来,看那线材,又短又细,无任何标识:

正面有这样的字:

背面的参数:

开拆前测一下输出电压,没有空载输出保护:

开拆,又是这种“Y”型螺丝:

风扇居然是0.08A的,还有更小的吗?

看风扇背面,好象进过水似的:

看线路板正面,上面有多余的线头:

这个开关变压器的QC贴纸都烂了:

开关管5N60:

电源芯片是3842:

817光耦,斑斑锈迹的管脚:

LM358比较器:

这个是定时芯片吧?也有管脚锈迹斑斑:

431基准:

电路板背面一颗芯片都没有,发现高压滤波电容好象换过,而且焊功比我还渣;

可能是个修过翻新的货。算了,要啥自行车呢?
重新加固一下个别焊点。回装备用。
其实,家里的充电器已很多了,撸这个一是看价格低,且为了说服LP,不要她随便剁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90
算了,不想跟女人讲道理。

网友A:
敢给女王大人讲道理!?罚你三个月不准交公粮!

网友:
6元以下买的卓盛全是这个板,估计是组装机,返修机吧,灰尘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给女王大人讲道理!?罚你三个月不准交公粮!

不交公粮更好,本来就没多少公粮了

网友:
30年前你敢这么说?

网友B:
谢谢分享。。。。不可以跟女人讲道理,除非是肉丝MM的那款。我前两天换了台冰箱,我说在网上买,领导决定在实体店买,多花了300大洋,说质量有保证。。。。。

楼主:
@snowrose2000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不可以跟女人讲道理,除非是肉丝MM的那款。我前两天换了台冰箱,我说在网上买,领导决定在 ...

MM那款是她给别人讲道理。对了,她好像今年坛子改版之后发帖少了。该不是从喂奶模式转入陪读模式了吧?

网友:
这种充电器属于是通用公司的多胞胎兄弟,尽管名称不同,但马甲相近,内里相似... ...
要么是一个厂的不同牌子,要么是充电器回收再利用的集散地。

网友C:
基本都是翻新货,商家卖一个赔一个啊,快递,外壳成本,电路板成本加起来肯定超过售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都是翻新货,商家卖一个赔一个啊,快递,外壳成本,电路板成本加起来肯定超过售价了 ...

是啊,外壳啊,说明书啊,这些都是新的

网友:
你去看看我撸来的那款拆机。是不是感觉“异曲同工”这个词很有新意?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15863&extra=拆一个论坛福利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D:
这类充电器基本没买过,多数都是捡到的,拆开修修又能用,没必要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snowrose2000

MM那款是她给别人讲道理。对了,她好像今年坛子改版之后发帖少了。该不是从喂奶模式转入陪 ...

也感觉得改版后她发贴少了,也许没空闲时间又或者觉得新版没意思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不可以跟女人讲道理,除非是肉丝MM的那款。我前两天换了台冰箱,我说在网上买,领导决定在 ...

质量保不保证不知道,维修可能方便些

网友:
图14变压器帖子烂了那张图上面有颗电阻脚断开了楼主没看见吗?

网友:
也撸了同款

网友:
变压器上方真的有个电阻脚断了,楼主看看是否有必要接上,我之前买了一个也是有个4148二极管脚断了,我自己给加了点焊锡接上了

网友:
来自台湾的机器人你好,请问你这是神马软件(台湾可能称做软体),对图片进行自动分析识别的软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PhotoFiltre7  透明
PhotoCap 6.0  整型
Ashampoo Photo Commander 12   特效

来自台湾的机器人你好,您这每次都去网上从别的地方复制粘贴一些东西过来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9-04-18):
引用 网友D:
这类充电器基本没买过,多数都是捡到的,拆开修修又能用,没必要买。

那配车来的第一个充电器总该不是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