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高人帮我设计一个电路吧,就是不论输入的脉冲宽窄都能输出一个高电平...

楼主(2019-03-19):
现在有一个可控硅调光电路,电路图见下图。由于可控硅总是烧,我现在想把可控硅取消改成继电器控制的。
开关长按可以让灯泡调光,短按就是正常开关灯。我现在不需要调光,只要开关控制灯泡亮灭。

我想让uln2003去驱动继电器,但是如果灯泡被调到暗的状态,uln2003输出脉冲太窄不能驱动继电器。

我的想法是通过加装电路,让不管2003输出的是宽脉冲还是窄脉冲,都能输出一个高电平,然后再输入一个2003去驱动继电器。
高人帮我设计一个电路吧,就是不论输入的脉冲宽窄都能输出一个高电平,没有脉冲时输出一个低电平。

网友:
一般驱动芯片带载够用的话一个电容就可以搞定pwm滤波。直接并联大电容即可。

网友:
输出接一个电容,后端带继电器即可,如果关闭太慢,可以并一个泻放电阻

网友:
什么啊,比如单个窄脉冲,输出一个高电平,脉冲马上消失了,就输出低电平了,连续窄脉冲时一直输出高电平,那不就用个积分电路就行了吗

网友:
继电器调光?不适合吧?

网友:
所有电路都拆了,换一个船型开关上去。别总是把事情想复杂了

网友A:
继电器是不可能用于这种调光模式的,只适合不频烦的通断动作,但如果你想做成电鱼机那种嗒嗒响的例外。

如果是用来白炽灯调光的,这电阻性负载,按道理不这么容易烧可控龟的,要不就是你可控龟选型不对,电流或者耐压不够,或者散热条件太差。你把具体的电路参数列上图看看如何?

网友:
如果只是只控制灯泡的开关状态,继电器是可以完成这个使命的。

网友B:
用D触发器帮设计了个,用得上就试试吧

上图设计有点问题,试试下图

网友:
要电平输出用触发器,要脉冲输出用单稳态,如果是持续脉冲输入,加个电容隔一下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就行

网友C:
可控硅换大就行了,再烧再换大,10A可控硅加个散热器怎么也不会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是不可能用于这种调光模式的,只适合不频烦的通断动作,但如果你想做成电鱼机那种嗒嗒响的例外。:tit ...

就是为了避免继电器哆嗦的。不需要调光了,能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换大就行了,再烧再换大,10A可控硅加个散热器怎么也不会烧了。

已经是16a的了,但是由于振动等等原因,接触不可靠,所以老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触发器帮设计了个,用得上就试试吧

前面CPU输出脉冲信号不能改动,

网友D:
听说过锁存器不?找找74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过锁存器不?找找74系列

没有锁信号,只有一路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CPU输出脉冲信号不能改动,

死脑筋。你继续找吧

网友:
用74HC123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脑筋。你继续找吧

望明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脑筋。你继续找吧

看了资料,您明白了,就是来个阻容充电电路控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