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931怎样拆开?

楼主(2019-03-19):
想换条耳机线,怎样拆开?

标签

标签

小强咬了

小强咬了

小强咬了

小强咬了

网友(2020-01-28):
不值钱的 不如重买一个

网友(2020-03-18):
吹风机伺候,吹上几分钟掰开就好了

网友:
我看不下去了。耳机用电吹风吹?做好事,这么搞不怕把震膜的皱折吹平喽!这耳机还不值钱?9新日产的E0931价格都能买个像样一点的播放器了

索尼MDR-E0931和E741、E888之类耳机都是无胶装配的,拆解的方法都一样,先找个薄点的东西撬周围的橡胶圈,就跟扒轮胎一样,下手的话,从薄的的这边拆容易拆一些,然后在单元和腔体连接的地方,这两个位置,轻轻撬一下就开了,

强调一下,是撬单元骨架,不是撬前面的黑色防尘盖,另外注意单元开口的位置,不然容易捅到震膜或者音圈的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