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那么多东西,总结下,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良心产品

楼主(2019-03-19):
拆了那么多东西,总结下,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良心产品,比如插线板、插排、开关插座、空开、灯具、五金、机电、小家电等生活用的息息相关产品?

最近感觉松本插座、罗格朗仕典还可以,性价比高

网友A:
良心产品真难拆

网友B:
美标胡贝尔电源插头属实良心产品,前期正泰的特价插排相对优惠价格也是良心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良心产品真难拆

质量太好,做工好都下不去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标胡贝尔电源插头属实良心产品,前期正泰的特价插排相对优惠价格也是良心产品。 ...

太重了,而且二手切线的,国产有没有质量好点的

网友C:
最近299元买的运动相机,比F68联咏更好,海思Hi3556方案,和2.5分之1英寸三星感光片,48kHz录音比F68更细腻一些。原厂镜头出片率过低,因为是鱼眼,于是得换成非鱼眼超广角副厂镜头提高出片率,减少后期矫正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299元买的运动相机,比F68联咏更好,海思Hi3556方案,和2.5分之1英寸三星感光片,48kHz录音比F68更细腻 ...

你动手能好好强啊,这个还是不错的,什么牌子

网友:
早期魅族手机的主板不错,比其他牌子的强的多,也比近两年的魅族好

网友:
拆一个原装奔驰坏气泵,轻微漏气不能装车了,就是转子没有拿下来,基本拆光了。
总结:好东西除了贵哪都好,便宜东西除了便宜哪都不好。买东西还是看质量定价格,尽量别考虑性价比。

网友D:
斐讯的硬盘盒,良心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斐讯的硬盘盒,良心产品

路由器还可以

网友:
裴讯的盒子还没华硕的3.0盒子做工奢侈

网友(2019-10-17):
灯具、小家电拆机比较实用,一般自己都能动手解决,看了贴子之后更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