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首拆?全新的iRobot Roomba 805扫地机器人提示错误9

楼主(2019-03-19):
同事从米国带回来的,三千多,全新的,一次都没用,因为报错9.
在家放了两年多,想起来我是不是可以试着帮忙看看,于是拧过来拆拆看。
挺沉的,好几公斤重,瓷砖是60cm的,可以对比一下大小,锅盖大小啊。

外壳非常光亮,因为没用过,故障表现就是正常运行一两分钟然后原地转圈,接着语音提示故障9,提示清理缓冲器传感器。
玛德,一次都没用过,哪里有灰尘要清理?

充电器挺不错的,带导航

充电器背面

机器型号,当年还是很贵的

翻过来看,两个大轮子推进,小轮子被动,两个胶辊负责把脏东西运进去,一个刷子旋转,
底部暗红色是吸尘盒,里面集成了风机和过滤系统,总体还是很高级的。

吸尘盒可以抽出来,里面有过滤器

过滤器旁边是真空风机,这个没坏就不拆了,其它早期型号有拆的

电池仓可以卸掉,四个金属触点,正负极和通讯吧,电池貌似BYD代工的?
导向轮两边的大触点是充电用的。

拆掉胶辊轮,里面也没啥,材质很软。

电池也是四个触点
旋转刷电机是通过触点与主板弹簧导电

底部非常好拆解,所有可见螺丝拆掉即可,所有的都是模块化,方便维修更换,但是也很贵,随便一个部件几百块钱。

滚轮是减速电机驱动,带机身压力检测

被动导向轮有个金属卡簧

旋转刷也是减速电机,6角转轴,刷子是耗材啊

这是主动电机总成,左右各一只,对称

底部拆干净了,所有的部件都是快速连接插口或者弹簧+金属触电,非常方便。

最难的是拆上盖,完全看不到螺丝,全新的面板又不敢大力撬开。
网上也找不到教程,现在自己摸索出来了。

无损开壳,卸掉面板

露出主板按键部分

卸掉把手

卸掉隐藏螺丝,露出驱动板

上面有防水膜

一圈传感器,密密麻麻的连线
带金属弹簧的就是缓冲器传感器

里面是弹簧杠杆加光耦检测,测试了一下二极管体征,没啥问题

直接上电报错6,提示机器没有放平,检测器在车轮里

通过这个摆杆传动撞击信号

常见的光耦检测器

被动滚轮下面也有一对光电管,也是干净的

这两个管子也正常

缓冲器里面啥也没有,就是个弹簧

最后拆完了,所有的排线都检查了,啥事没有,装回去
依旧报错9

放弃了,修不好,只能换主板了吧,查了一下580¥大洋,让同事自己去买吧

网友A:
看外观、零部件风格,应该是科沃斯的产品
木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观、零部件风格,应该是科沃斯的产品
木牙膏了

没拆过科沃斯,哈哈,国内客服不给修,花钱也不给修,说不是iRobot国行。iRobot,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机器人科学家创立,专注研发实用机器人超过25年。iRobot产品畅销全球,销量已超过2500万台。“新一袋” iRobot Roomba® i7 + 扫地机器人和自动集尘系统,提供一站式清洁服务,Clean Base™ 自动集尘技术,能够自行清空集尘盒,坐享数周清洁。

网友B:
重置一下试试,也有可能是软故障。

网友C:
手上有一个松下的感觉没什么用!可能是因为我住的不是别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置一下试试,也有可能是软故障。

能试的都试过啦,重置,拍打缓冲器,清理各种探头,网上说可能是主板有问题,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个松下的感觉没什么用!可能是因为我住的不是别墅吧

我很赞同,哈哈,别墅搞起来

网友D:
这玩意儿如果满地头发毛发啥的会不会几下就被搅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拆过科沃斯,哈哈,国内客服不给修,花钱也不给修,说不是iRobot国行。iRobot,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机器 ...

这个是以前拆的科沃斯扫地机,零部件看起来确实差不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09929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如果满地头发毛发啥的会不会几下就被搅死

谢谢大佬捧场哈哈,老款确实会绞进去,据说这个八系辛苦改进了很多地方,现在也不得而知啦,转不起来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以前拆的科沃斯扫地机,零部件看起来确实差不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09929 ...

我去瞅瞅去,哈哈,这玩意技术含量主要在算法咯

网友E:
听说扫地机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说扫地机不好用

我也这么觉得,可是国外炒得比较火,哈哈,实际上不行啊

网友F:
高大上啊。。。。可惜我用不着啊,我媳妇太勤快了,我不是嫌我媳妇懒了,我是感觉她太勤快了,两三天就要拖一次地。。。。

网友:
这个没带拖地功能

网友:
做工不错啊,没用毛刺

网友F:
谢谢分享。。。。。。高档货,可以省去保母工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高档货,可以省去保母工资了。。。。

保姆是啥,没听过诶,穷人家

网友:
新的都故障了,国外撸货也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大上啊。。。。可惜我用不着啊,我媳妇太勤快了,我不是嫌我媳妇懒了,我是感觉她太勤快了,两三天就要拖 ...

这样不错,自己嫌脏、看不顺眼就叫人去收拾的才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