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一个INTEL原装风扇,三线改四线

楼主(2019-03-19):
先看改好后的状态

原因是发现CPU非常热,温度飙到了95度,开机箱检查是风扇不转了,这是intel的原装风扇,扇叶也没有卡,确认坏了,就准备换掉,却发现手头的风扇高度都超过了机箱,只有原装风扇高度正好,只有在原风扇上改了,先把原风扇剪下来

找了个AVC的风扇卡到原位置固定

这个AVC是12V0.7A的,转速非常高,噪音很大,必须降速才行,找块废板,焊了个3055的MOS管下来

如图 三线改成四线风扇,配合主板温控降速

BIOS里设置50度以下风扇转速10%,静音效果妥妥的

网友:
三线改成四线没看明白绿线接到哪了?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有技术真好,俺只能蹲臭鱼淘个二手红海S98

网友:
要是我,就干脆把机箱开个天窗,让风扇露出来了

楼主:
三线改四线的电路图

网友A:
mos控制风扇gnd会导致风扇转速检测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线改四线的电路图

浮地。。。。。转速还正常吗?
P管好难找?

楼主:
转速14万转,无所谓了,能正常工作就行。小功率的风扇可以在mos管D极接一个几百欧的电阻到地矫正转速问题,大功率的就没简单办法了

网友:
有电路图会更直接一点。

网友B: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买个2元的减速线,或者10元包邮的拆机原厂4pin散热器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买个2元的减速线,或者10元包邮的拆机原厂4pin散热器搞定。 ...

楼主那种方法不可取,至少也要P管加上LC滤波才行,正确就是买一个二手品牌机风扇换上即可,品牌机最喜欢PWM,多的跟垃圾一样,又便宜

网友(2021-01-13):
引用 网友A:
mos控制风扇gnd会导致风扇转速检测出错

不会的,大部分主板转速检测信号不是对地的,是对+12v的,我之前也没想到。所以我在靠近风扇的+12v和地之间接了一个电容,随便对那边都可以检测到转速信号了。

网友(2024-10-30):
引用 楼主:
三线改四线的电路图

大概是比较凑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线改四线的电路图

这个图收藏了

网友:
图收藏了,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