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问慧荣debug模式下erase all的功能跟安国清空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19-03-19):
请问慧荣debug模式下erase all的功能跟安国清空是不是一样的
还有标记坏块功能要脚本,但是量产工具下没有那个脚本文件,怎么操作?

网友A:
不大清楚,但是大家做闪存清空器大多数都是用安国主控方案。

网友B:
你这是哪个版本的工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哪个版本的工具啊~

哪个版本都有

网友:
一样的效果,都是擦除,用安国做清除器,只是因为安国对各类黑白闪存的兼容性极佳

网友C:
然而其实这个没啥用

要清空得用主界面的Multiple Erase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而其实这个没啥用

要清空得用主界面的Multiple Erase All

这样啊,斯国一

网友(2019-09-14):
引用 网友A:
不大清楚,但是大家做闪存清空器大多数都是用安国主控方案。

请教下闪存清空器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