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全网首拆,更换CSR8670方案蓝牙耳机电池

楼主(2019-03-19):
最近有一批蓝牙耳机,属于客退品。研究了几天,发现该产品是由于批次电池不良,造成续航差、或者直接导致无法充电而退的。所以抱着try try 的态度,尝试拆了几个。修复耳机。

先看外观图,两个小黑点,里面透着白。外观还是挺好看的

耳机拿气泡袋包出,然后拿个移动电源,轻轻一敲。暴力出奇迹。。。。。。耳机缝盖就会有裂痕了。 指甲稍微扣一下,无损拆解
这图片是我第一次拆,用镊子撬了一下,后面我拆的都是无损的了。。。。

看看整体

首先看到是蓝牙芯片,用的是高通的蓝牙芯片。CSR 8670
支持蓝牙4.0 、一拖多的蓝牙模块         这个模块这种封装略贵,一百来块一片。
但是功能比较强大,也比较稳定

在看一个完整图

这是反过来的一面。 右边一个是近场通讯的IC。。左右耳之间是通过近场通讯来实现双耳蓝牙的。

按键正下面是麦克风。只有右耳是有的

取下电路板,就是这样子了,除了电池外。通过一个排线,I进入外壳,
壳上装得是一个充电的接触片,还有一个娄氏的动铁单元。

看一下左耳的情况是这样的,近场通讯+充电管理

去开电路板和电池,可直接把耳机壳取出。

红色圈圈里面的是淘宝买的新电池、
如购买耳机,将提供链接。哈哈哈哈哈免费服务教程。

换上新电池

成功开机,,,,耶

装进座子,充电成功。。。。
冲五分钟,等下试试功能。。。。

开机,成功搜索到蓝牙。

链接成功可以听音乐、
音质还是不错的

可打电话。
功能正常。

成功修复蓝牙耳机。

附上 :
交易区帖子
如有朋友有兴趣可以玩玩: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63&extra=

楼主:
二楼霸位。晚点更新单元拆解

网友A:
楼主是怎么把图片调得这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把图片调得这么小的

截图呀。

网友B:
没看明白什么电池

网友C:
这个耳机是动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耳机是动铁?

是的,娄氏动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什么电池

1254电池。

网友D:
看起来像是纽扣电池 不是软包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像是纽扣电池 不是软包锂电池

1254 锂电池了解一下。不是软包的

网友E:
8670的主控还不错,但是不算是真双耳,左耳不能独立使用~

网友F:
老板,这东西外观怎么样。成色可以的话 弄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8670的主控还不错,但是不算是真双耳,左耳不能独立使用~

是,拆了之后才发现是近场通讯的,非真双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板,这东西外观怎么样。成色可以的话 弄个玩玩

成色99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拆了之后才发现是近场通讯的,非真双耳

这个延迟大吗?微信语音前后有提示音吗?

网友:
加你闲鱼了,聊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延迟大吗?微信语音前后有提示音吗?

延迟还是挺小的,左右耳肯定是很低的延迟。微信发出前会有提示音,发出后有微信的提示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延迟还是挺小的,左右耳肯定是很低的延迟。微信发出前会有提示音,发出后有微信的提示音 ...

就怕这个提示音,好多都这个设定导致微信语音前后烦人的提示音或者吞字发送语音反应慢等后遗症,主要是微信语音调用通话模式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怕这个提示音,好多都这个设定导致微信语音前后烦人的提示音或者吞字发送语音反应慢等后遗症,主要是微 ...

有提示音对部分人用起来比较快速习惯,耳机还是拿来接打电话,听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