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坛友 松下7420开关求助

楼主(2019-03-19):
看到坛友都说这个机器不错,新的买不起,看到咸鱼有这个便宜,就50块买过来,准备捣鼓一下看能不能也体验一下。
拿回来遇到问题了,电子水平太差,这个开关不知道怎么接是否能让他用起来。

下面的电路板没有了,只有个开关,这个开关不知道怎么接线可以让调速用起来。自停就不奢求了,就调速就可以了。

感谢坛友!

网友A:
这个被你拿了我收藏好久不敢下手。

网友B:
貌似没有控制板实现不了调试,可以尝试一下当普通开关用,带扭力调节的,调速用途不大

网友:
换国产调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被你拿了我收藏好久不敢下手。

谢谢朋友,当时是猜测这个开关调速应该还可能用,就买过来了,电机碳刷架整个坏了,换了个380电机的尾盖,可以转了,外壳坏的太厉害,只能胶带缠缠了。今天给装了两个18650在手柄里,可以凑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没有控制板实现不了调试,可以尝试一下当普通开关用,带扭力调节的,调速用途不大 ...

我看到一些调速开关机好像有个555做的调速,这个机过来还带了两个mos管,我估计有高手加个555配合现有的板子应该能调速。也就是捣鼓得好玩。有调速还是能更容易做精细操作。谢谢咯!

楼主:
国产的有什么合适的型号吗?谢谢推荐!

网友(2019-09-20):
论坛有大神自己做了个控制板,可以找他

网友:
看模样调速结构挺完整啊,直接通正负转不起来吗?不行的话学我一张磨一磨用其他的松下开关吧。。。。

网友:
这个开关 调速都集成在板子里了,开关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变阻器, 要改调速只能自己换开关更简单。

网友(2024-10-22):
50整机?怎么也划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