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破解失败-拆双核电动车控制器+GSM/GPS主控板

楼主(2019-03-21):
看到废品站在切割一辆报废电动车,造型很不错。
于是花钱买下了控制主板和驱动控制器,研究一下。
主控板带GSM/GPS,蓝牙单片机和EMF32主控,还有BQ的充电芯片,负责给18650充电

标注了一下连线,有3v3稳压,4.2V充电,还有RGB闪灯呢

上PTC发热板拆解吧,反正也不懂这些单片机啥的,都是加密货

250度烤完,三防漆都黑了,算了,扔掉

本来是打算研究主控板与控制器的连接,试着改成普通电机控制器用,试了很多种方案,未果。
那就拆控制器看看,打胶了

打满了胶,花了两个小时,总算抠出来了

大致清理了一下,2个317T稳压5V和3v3,6个75NF75  mos管

各个连线也都有定义,拆掉连线和MOS,继续清胶仔细研究电路

拆掉散热器的热敏电阻传感器,发现里面有两个芯片,一个是X8M06C专用芯片(丝印X8M06-C是NEC的UPD79F9211GB ,主要是用在电动车控制器上比较多),
一个是IAP 15F2K61s2的单片机,也有说X8M06C是一种带4K字节闪烁可编程可擦除只读存储器(FPEROM—Falsh Programmable and Erasable Read Only Memory)的低电压、高性能CMOS8位微处理器,俗称单片机。
也就是说用了双核控制,一个用来控制电机,一个控制与主控板的通讯防盗

仔细看背面的丝印有串口接收和收发,TX和RX,难怪即使短接了主控板的功能使能,得到了70mA电流和5V基准,依然没法使控制器输出信号。
原来是通过这个串口通讯协议解锁的,哈哈,双核心就是防盗啊,给力

网友A:
这个难度系数为9.9:s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度系数为9.9

谢谢大佬捧场,哈哈,这个太难了,搞不定哟

网友B:
看了这贴给我的经验就 是不要碰这些东西,难度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贴给我的经验就 是不要碰这些东西,难度9.9

谢谢捧场,本来以为是简单的mos控制电门信号,谁知道主控和控制器还有单片机通讯,要是会逻辑分析仪加算法也能破解,俺不会哈

网友C:
扣得一手好胶!
话说这帖也没动态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扣得一手好胶!
话说这帖也没动态提醒

谢谢捧场,大概是这个帖子有毒哈哈。
扣胶太难了,手都划伤了

网友D:
元件密集的板子很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件密集的板子很不好分析

通过最后的拆解,至少证明了破解供电mos是成功了,谁知道除了供电被主控板单片机输出控制,连电机控制器也需要单片机通讯呢,醉了,得到几个大功率mos也不错

网友E:
什么牌子电动车用料这么好?还有蓝牙防盗和gps定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牌子电动车用料这么好?还有蓝牙防盗和gps定位功能。

去晚了,没看到牌子,只剩切割机分解后的废铁一堆了。看断面车架质量挺不错的

网友(2019-06-06):
引用 楼主:
通过最后的拆解,至少证明了破解供电mos是成功了,谁知道除了供电被主控板单片机输出控制,连电机控制器 ...

永久智能车控制器,这个车我们这里林星能看到 ,拆过个控制器 没法用 也不是太好骑

网友F(2019-08-06):
这控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控小了点,

应该是250w助力车36v的

网友G:
通讯板的做工颇有欧洲风范,控制器板的做工是台湾风范。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讯板的做工颇有欧洲风范,控制器板的做工是台湾风范。

这我就不太懂了哈哈,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