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液晶48寸花屏

楼主(2019-03-19):
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不是屏坏了刚开机是正常的大概十几分钟就这样了

网友:
拆开看看电源电路,重点看看电容

网友:
屏上逻辑板坏了

网友A:
是上下重影的故障码?你的照片不是十分清楚。
是的话,估计机器用了三星屏,是屏幕通病。可以拆机 分别拔下屏线左右2根中的一根只插其中一根再开机,观察一下是左右哪一边的屏幕显示正常。找出故障一边后,就可以用切断CKV1-CKV3,ckvb-ckvb3这6根通往故障侧屏线的线路来修复。由于在逻辑板切断线路具有破坏性,建议在找出这6根线对应的排线插座后,在该排线上这6根对应的铜箔贴透明胶带做绝缘,同样起到断开这6根线与屏幕故障侧联系的作用。你试一下,也许机器又可以用一段时间或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上下重影的故障码?你的照片不是十分清楚。
是的话,估计机器用了三星屏,是屏幕通病。可以拆机 分别拔下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