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D购入k2p a2拆箱并刷机

楼主(2019-03-19):
PDD购买k2p a2版,总价149,全新未拆封,扣除签到红包100,下单返4元红包,实付45元,收到后刷机,固件版本22.7.8.5。先用breed助手,各种版本均失败,用telnet 命令 开始也没成功,最后想到可能是telnet服务项未开启,电脑win10系统,死活找不见该服务项,没办法用笔记本的win7系统终于找到并开启该服务项,后面就简单了,成功刷入官改1.5。先观察一段时间,不行就刷华硕。

网友:
签到红包100?这是什么?怎么领

网友:
同问,签到红包100,怎么有这么多,怎么得来?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100红包怎么来的,有的话我也整一个。

网友:
同样关注,100红包怎么来的?

网友:
红包怎么弄来的,同问

楼主:
LP弄的,挺复杂的,每天签到,还有定时红包,块八毛的慢慢积累,就是不能提现,只PDD买东西用,我也不会弄,老娘们儿有时间。

网友:
这要累积多长时间才能弄到100啊?

网友A:
telnet 可以在win10 设置里 启用啊

不过最好是下载个绿色汉化的putty   这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lnet 可以在win10 设置里 启用啊

不过最好是下载个绿色汉化的putty   这个好用 ...

telnet客户端能开启,服务里没有telnet相关服务项。

网友B:
这金色的也有A2版?TELNET默认是关闭的,要开新版固件不太好办,当然高手就没问题。你这个BREED最终刷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金色的也有A2版?TELNET默认是关闭的,要开新版固件不太好办,当然高手就没问题。你这个BREED最终刷上没 ...

不是金色版,是银色的,拍照角度问题。刷好了,WIN10系统不行,找不到telnet的服务项(不是客户端),WIN7系统里有此服务项,开启服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