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造太阳能感应灯,为何白天也感应亮灯?

楼主(2019-03-19):
原来只能用太阳能充电,我找了个tp4056小板,方便充电。

用热熔胶固定。

空载测试一下,太阳能接到4056小板前级,这样也能充满自停。

空载输出4.22v,看来只要有光就能给电池充电。

顺便并联了一节电池,增加续航,反正电池放在那里也吃灰。再给电池安装个保护板。

全部焊接好后,都能正常使用,
但是白天也感应亮灯,以前白天不会亮灯,只是晚上才感应亮灯?这是啥原因?断过电池电源。

网友A:
这个是用太阳能电池板当光敏用,你把线路改了才会这样,可以把D1拆了,在从太阳能电池板上飞一根线到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太阳能电池板当光敏用,你把线路改了才会这样,可以把D1拆了,在从太阳能电池板上飞一根线到S+ ...

我刚看了一下,这里没有输入。我再改改。感谢。

楼主:
已经改造完毕。

最后在太阳能输入和usb输入穿个s4,防止usb充电时倒灌到太阳能上。

网友:
usb口不防水了啊

网友B:
之前看过一个改触摸台灯的大神也提到过拆D1 我一直不明白拆D1为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看过一个改触摸台灯的大神也提到过拆D1 我一直不明白拆D1为了什么?

d1是给太阳能给电池供电的通路,如果想用4056给电池充电,就不必要这个,断开它。s4就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至于作用就百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太阳能电池板当光敏用,你把线路改了才会这样,可以把D1拆了,在从太阳能电池板上飞一根线到S+ ...

改哪个电阻是增加感应距离的。

网友:
有原件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哪个电阻是增加感应距离的。

没必要改动感应距离,感应距离增加的同时,抗干扰也降低了,

网友(2019-12-25):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板如何外接光敏电阻(不用太阳能电池调整),白天不工作,晚上工作?

网友C:
请问一下为什么不把4056充电小板直接与带保护电池相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为什么不把4056充电小板直接与带保护电池相连

对头。还不影响原有的功能。充电还安全 还快。其实 如果想改造这样的灯。。不要买这样的质量的 效果 做工 都不好。我推荐一个。。比楼主这个 好很多很多。。还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头。还不影响原有的功能。充电还安全 还快。其实 如果想改造这样的灯。。不要买这样的质量的 效果 做工 ...

链接呢?链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头。还不影响原有的功能。充电还安全 还快。其实 如果想改造这样的灯。。不要买这样的质量的 效果 做工 ...

求个链接,谢谢

网友(2020-10-13):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 我的灯是人体感应灯想改成晚上常亮灯要怎么改动呢

网友(2021-10-13):
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E:
看我改的 外接之前跟风撸的摩拜拆机板子 最近还涨价了 并联到原太阳板上 电池没上保护板 会过充过放  看过一个坛友说的 这种便宜货没用光敏电阻 用的三极管 靠太阳能板的电压控制

网友:
既然锂电池有4.2保护板, 那太阳能板就没必要经过TP4056了,因为TP4056效率也就80%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我改的 外接之前跟风撸的摩拜拆机板子 最近还涨价了 并联到原太阳板上 电池没上保护板 会过充过放  看过 ...

不是说4056不能直接接共享单车板会烧坏吗?某宝有些商家标明最大5V,但听说官方的说明书里最大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