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莫莫】维修一台良明ryobi-one+ p601修边机电木铣,并改调速

楼主(2019-03-19):
附近的撸友送来一台良明p601修边机,说是闲鱼买的,试机正常,一使用就不转了,已经确认收货,联系卖家不予处理,说是售出不保,于是就被我接手了。

先来看看外观铭牌参数等

像不像一只鞋子

打开一看,驱动塑料壳子都熔变形了,硬封装的,贼硬,挖不出来啊。

马步奇的电机,好大一个

找来一个威克士万用宝用的全新调速开关连驱动,好吧就用这个了,给他改个调速玩,开关是德丰的,mos的参数也比良明的好看

一阵手忙脚乱把线焊好,原驱动的开关要换掉就把威克士驱动开关线延长下,加一个推扭,再把电位器拆下来,50k的,手上没有合适大小的,那就试试10k或者20k的,按理说没问题的,试了下10k,20k,100k的都能正常调速,且功率一致,小白不懂原理,请大神们科普下知识。于是我换上一个10k的。然后用螺丝刀旋帽做了个旋钮。

好了,装起来看看

上可调试机

一切正常,装上电池,搞定,准备发回去

谢谢大家的捧场,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网友A:
感觉这个的品牌的东西比较平民价格也可以接受!

网友B:
谢谢分享,手艺很好!等米下锅中。。。。。

网友C:
利优比电木铣,改调速然后加个软管吊起来当电磨使

网友D:
这电机看起来好威猛哦,等米下锅

网友E:
没米下锅的路过看看

网友F:
这东西里面真简单,啥机构都没有,东西价格还贵,

网友G:
原来到开关坏了

网友H:
这外形,好像长筒靴
木牙膏了

网友:
这个工具有什么用?

网友:
请教一下,50k电位器怎么接线的?威克士这个是万用宝调速板.原电位器上面有两个脚是直通的,旋到底是6档,你这个改法是不是就没有6档了?

网友:
谢谢分享。。。。。手艺越业越厉害了。。。这东东很皮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的品牌的东西比较平民价格也可以接受!

是的,可惜我不喜欢他的样子和颜色,米沃奇,大有的配色我喜欢可是一件工具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手艺很好!等米下锅中。。。。。

没有手艺,瞎折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优比电木铣,改调速然后加个软管吊起来当电磨使

这个想法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机看起来好威猛哦,等米下锅

是的,795电机一直都很威猛,看过用在电木铣和马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米下锅的路过看看

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里面真简单,啥机构都没有,东西价格还贵,

这东西构造的确简单,但是它就是这样的,拆过良明一些机子,多见乐士电机,这个马步奇不就是增加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到开关坏了

是主控烧了,换调速板后,因为机制不同原开关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外形,好像长筒靴
木牙膏了

就是像个靴子,奇葩造型,不过使用手感倒是不错,比很多直筒的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