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里糊涂修复水星D128G路由器掉电后自动恢复出厂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9-03-19):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32

使用后发现关闭电源重启后设置的参数会消失,
闲置一段时间后有点空儿,拆开折腾一下。

初步怀疑ROM存在质量问题导致。

拆开

背面是很厚的散热铝板

EON  2M闪存

拆下

上编程器

读取固件并保存

找到以前玩路由时弄得那些配件

找了个WINBOND的4M闪存清空后写入固件

换上

搜索无线,找不到......

又换个MXIC的8M,还是不行......

又把原来CFEON的2M闪存焊回,试机竟然好了......

固件

网友:
难道不能用4M的代换???

网友:
没明白,原来几M最好换几M,换别的地址不一样。

网友:
EEPROM位置关系

网友:
好大张板子!

网友:
看来不支持大存储器了

网友:
找个2M的来换,容量不同有些cpu不支持

网友:
手持128MB闪存的路由器围观老李得得嗖嗖

就这么修好了?一点都不曲折传奇

网友:
eeprom还是同规格的好折腾,不同容量的地址经常不对,写了bin也不能保证能用

网友:
在4m里面把2m的内容复制一遍就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

网友A:
其实一般恢复下出厂设备即可
一般配置文件在闪存尾部,换了大闪存后刷入变成了在中间,所以就没有配置文件了,所以刷复制2遍变成4M刷入是有道理的

另外一种方法是换boot,然后重新刷eeprom和提取分解出来的固件

网友:
不顺便刷个breed,然后从breed里面刷编程器固件,或许会好。

7620对闪存支持很广谱的。

网友:
螃蟹和联发科融合,

网友:
厉害了,本来想买个2手的玩玩,看你这样修我可不行

网友:
为啥焊回去又好了呢

网友:
高手高高手。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般恢复下出厂设备即可
一般配置文件在闪存尾部,换了大闪存后刷入变成了在中间,所以就没有配置文件 ...

是的,经常要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