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安泰信APS3005SI可调电源

楼主(2019-03-19):
安泰信30V 5A可调电源只有14V输出,怀疑是电位器出问题了,拆下电位器测量,发现电位器阻值变化不均匀,全部换新的。电压粗调50K 细调5K  ,电流粗调10K  细调5K。换好后装回试机,电压还是只有14V。调节电压电位器时没有听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测量继电器是好的,测量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也是好的,更换驱动三极管的运放LM358后,调节电压电位器时继电器正常动作了。最高电压达到38V,30V 5A的电源,输出38V满功率时变压器有点超负荷了,调节最高电压限制电位器,电压能降到34V,把这个3K微调电位器换成10K的电位器后,调整微调电位器把最高电压限制在30V
后来才发现输出38V的电压不是原来的3K微调电位器的问题,是更换的电压粗调50K电位器的问题,50K的电位器测量出来有60K,电位器质量问题

红圈处是驱动继电器的运放LM358
绿圈处的电位器是限制最高输出电压的,调节这个电位器能改变最高输出电压

面板上的这个黄色微调电位器2K是调节电压表头的
最高电压30V

ATTEN APS3005SI

ATTEN APS3005SI

最大电流5A
0V起调

ATTEN APS3005SI

ATTEN APS3005SI

电流粗调细调电位器调到最小处,恒流指示灯亮,说明恒流功能正常

ATTEN APS3005SI

ATTEN APS3005SI

带载正常
内部图

网友A:
这变压器绕组这么多啊。。。。。。

网友:
这维修电源普及量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变压器绕组这么多啊。。。。。。

温总,你好,请问你原创的1321烙铁控制电路怎么改一下把烙铁温度再提高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总,你好,请问你原创的1321烙铁控制电路怎么改一下把烙铁温度再提高一点
...

坛友好。把R2减小就行,比如用47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好。把R2减小就行,比如用47K的。

非常感谢!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好。把R2减小就行,比如用47K的。

原理是R2和R3+调温电位器分压后再和运放的2脚比较,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是R2和R3+调温电位器分压后再和运放的2脚比较,是吗?

是的,非常正确。

网友B:
维修电源还是换线绕电位器才可靠,碳膜电位器用不了多久的,某些可调电源电位器不良会输出不可控高压,导致正在维修中的笔记本主板直接报废。

网友(2020-05-09):
可调器件多了 稳定性是个问题

网友:
好帖,我最新搞了个安泰信3005DM,原故障是开机亮灯报警,换了功率管、稳压三极管、采样电阻后,可以正常开机,但是电流稍微大点就烧功率管,不知道是不是功率管买到假货,还是电路哪里还有问题,楼主指点下

网友(2020-08-22):
学习了 正在找资料

网友(2021-01-27):
手里有台安泰信60V10A可调电源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电源还是换线绕电位器才可靠,碳膜电位器用不了多久的,某些可调电源电位器不良会输出不可控高压,导致 ...

线绕的也不行,我买的多圈的线绕的 不知道是不是太差,坏的比普通的还快。才没有几天就不行了,旋一下电压不停的乱蹦

网友C(2021-04-23):
大神您好 我的安泰信 3005si 现在输出都正常 之前电流显示乱跳 后来补焊感觉是好了 但是电流显示高三倍,从哪里下手找? 还有就是我不确定是功率板过来的信号高了还是就是显示表头信号高了。功率板过来的两个信号应该是毫伏差吧? 您那边是怎么对应的 有数据参数啥的么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您好 我的安泰信 3005si 现在输出都正常 之前电流显示乱跳 后来补焊感觉是好了 但是电流显示高三倍,从 ...

用万用表电流档测可调电源的实际输出电流是多少,先判断可调电源的电流表显示的是实际电流值还是虚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电流档测可调电源的实际输出电流是多少,先判断可调电源的电流表显示的是实际电流值还是虚值 ...

电流可调电阻 控制在15k 输出电流 1.54a 但表头显示5.5a 应该是输出的问题? 还是运放有问题?

网友:
照图纸 找了一圈。康铜丝短路都两倍多的电流显示。15k的电流调整电阻也就到1.5a左右。tl431 三只都没问题。显示芯片正负5都有 参考电压1v。检测电压两脚和屏显接近。有点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