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闲鱼75漏油严重的新路由3

楼主(2019-03-19):
买了一个新路由3,漏油严重,WiFi严重不严重,拆开整整刚刚又拆几个电容加上,接着加东西

网友A:
可以刷什么系统?梅林可以吗?usb3.0的速度怎样?

网友B:
我入手了3台,2台漏油,1台没漏,漏油估计也是迟早的事情。有什么好的改散热的方法推荐下啊

网友:
配置很好,就是2.4G太渣

网友:
整整还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什么系统?梅林可以吗?usb3.0的速度怎样?

上恩山论坛看一下,有整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入手了3台,2台漏油,1台没漏,漏油估计也是迟早的事情。有什么好的改散热的方法推荐下啊 ...

上老万电子里搞几个铜管散热器怎么样

网友:
恩山有给无线打鸡血eeprom:lol:

网友C:
然后  2.4g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  2.4g怎么样?

刚测试,2.4信号比以前强多了,5g变化也挺大,就是稳定还没测试,因为刚改完,还有我2.4那个散热没贴,5g只加了底部屏蔽所以5g能用散热硅胶

网友:
前两天有人拆了,112两台包邮坏微动的,还在路上到手了再研究

网友D:
无线真是比不上K2

网友:
嗯 等你测试  和手上现有的路由比比看   效果不错 过段时间我也入个玩玩

网友:
加电容提升信号?上固态啊

网友E:
47uf电解?怎么不加几颗10V20uf的固态啊,20uf固态性能抵68uf电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7uf电解?怎么不加几颗10V20uf的固态啊,20uf固态性能抵68uf电解了

我随便拆了三个一样的电容,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真是比不上K2

没改装前,连k2的屁股都摸不到,改完了2.4和k2一样了,5g比k2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改装前,连k2的屁股都摸不到,改完了2.4和k2一样了,5g比k2差

我帮盆友买了台中兴E5900功率不知道,那距离牛叉的。
无障碍开阔地500来米,横向店面房8间最远端到最远端信号还有4格,牛13

网友:
就是这家伙
乡下的K2虽然没花钱,但是从楼上到外面路边不到10米吧信号也只剩1格了,速度也是抓狂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改装前,连k2的屁股都摸不到,改完了2.4和k2一样了,5g比k2差

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