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解赛睿Sensei Wireless无线大师鼠标底座并求教!!

楼主(2019-03-19):
搞了个鼠标   赛睿Sensei Wireless无线大师  2.4G无线的   底座是充电兼接收器  两个底座都有问题,拆了给各位大侠看看 有知道的麻烦帮忙分析下谢谢!!   先说第一个插上线没反映   现在情况是插上线电脑没反映,按配对键也无反映   但是量底座上给鼠标充电的两个触点有3v左右的电压,拆开发现就一个板子,一个主控一个无线芯片,几个LED还有一片电阻电容。USB口那里的测量点量过5v和GND有电之间是5v电压,网上找来主控的资料,量主控17、18脚之间有0.6v左右电压,这个正常吗。主控旁边那个U1型号是HHF1G1933B按型号没找到此芯片资料,对着主控的两个脚我量了电压一直在变化的最高到2.8v左右然后就逐渐下降的     下面那三个脚右边和中间两个电压4.98v,左边和中间两个0.7v,左边和右边1.76v吗?这个是电源控制ic吗?
再说说第二个底座,这个是插电脑能提示找到硬件当时驱动装不上(驱动没问题),拆开测一个USB口附近测量点5v和GND有5v左右电压,D+和D-之间有3v左右电压(第一个这两点没电压),
主控旁的那个U1芯片下面三个角有电,上面的两个脚没有电压,主控17、18也没电。
我想第一个上面的电源芯片可能是好的,但是别的地方不知哪里有问题,第二个可能是那个U1电源芯片坏了,没拆过这种芯片,工具只有40w电烙铁,这种芯片必须用热风枪拆吗?还有个问题,这种芯片上的标识是不是就不是芯片型号,有别的型号可以替代吗?

基本情况就这样,请大侠不要笑话,本人小白!请指教  先谢谢了!!!下面上图

网友(2023-04-13):
4年了还么有答案,我的也是坏了,你的这个我看了两次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