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入坑了,为修复锂电池,组装了点焊机、电池测试仪、13路充电器(3)之...

楼主(2019-03-19):
组装电池组点焊机是必备的工具,都说用微波炉的变压器来做最好,刚开始在废品回收那找到了一个800E的微波炉变压器,锯开拆出各级线圈,用了两条25平的铜线剥皮后合并,套上热缩管,无奈却不够位置绕四圈,于是找了一个更大一点的原380V的变压器,拆除了次级线圈,但初级是按380V设计的,于是又根据相应的阻值去掉了部分初级线圈,用合并的铜线刚好够位置可以绕四圈,测量电压4v左右。找了个废电箱,刚好可以放进变压器。接上购买的电流和时间控制板,将一根点焊针一分为二,插进点焊线端,用铜线缠紧。装了一个固定的点焊触发开关和一个脚踏开关。试机,刚开始用时间表5和电流表60来点2.0镀镍钢带,焊点发黑,针粘连,调到时间1,电流50,焊点漂亮稳固,完美。之前试过没用来控制点焊,电流大,火星四溅,焊点发黑,用电流和时间控制板来控制点焊就很容易控制焊接效果了,所以想做点焊机的朋友真的是少不了这块电流和时间控制板啊。

切开的微波炉变压器

切开的微波炉变压器

拆下线圈

拆下线圈

留下要用的初级线圈

留下要用的初级线圈

剥下两条铜线准备绕圈

剥下两条铜线准备绕圈

用原380v变压器绕线圈,铜线套热缩管

用原380v变压器绕线圈,铜线套热缩管

电流和时间控制板带显示

电流和时间控制板带显示

点焊笔和脚踏开关

点焊笔和脚踏开关

点2.0镀镍钢带完美

点2.0镀镍钢带完美

变压器对比,小的是800的微波炉的

变压器对比,小的是800的微波炉的

网友A:
不错不错,看上去很威武

网友B:
做的不错,虽然简陋,好用就行。

网友C:
这个厉害,2.0的镍条也可以点焊。。。。。。

网友D:
点的0.2的吧?2.0那么厚肯定不行的···电线从箱体出来的那里,热缩管那么薄怕不顶事,套两截软水管比较好。这变压器厚度真不错··初级只是减少没有增粗吗?

网友E:
干的漂亮! 应该是0.2。。。 2.0就该称作钢板了。。。

网友F:
0.2的吧估计楼主编辑错误2.0的那么厚不可能弯成那样

网友G:
我花了成本100多做了3天搞了个点焊机,做好后焊接了5个电池,做了个充电宝吃灰了

网友H:
一共花费了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看上去很威武

谢谢参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虽然简陋,好用就行。

自己动手,实用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厉害,2.0的镍条也可以点焊。。。。。。

嘻嘻,2.0除以1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的0.2的吧?2.0那么厚肯定不行的···电线从箱体出来的那里,热缩管那么薄怕不顶事,套两截软水管比较好 ...

谢谢提醒,这个是试机拍的照,后期都有套厚管避免磨损的!初级线只是减少而已,线径是比较小,但试机效果也很好,所以没有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的漂亮! 应该是0.2。。。 2.0就该称作钢板了。。。

嘻嘻,改天试试2.0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0.2的吧估计楼主编辑错误2.0的那么厚不可能弯成那样

嘻嘻,改天试试2.0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花了成本100多做了3天搞了个点焊机,做好后焊接了5个电池,做了个充电宝吃灰了 ...

主要是用来组电动车电池组,所以要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共花费了多少米?

就是买了控制板和点焊针、热缩管等,加起来80几元,其它都是废物利用。

网友:
可以的,变压器很大,焊点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