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路由器 NetGear WGR614 v8

楼主(2019-03-19):
好久好久的产品    角落里翻出来的  有氧化  还有点脏

网友A:
这牌子也不咋样,我买的这牌子的USB网卡,插台式机上,只要全速下载,几分钟以后网卡就会开始离线再重新加载,就这么下载,离线,加载,下载,离线,加载这样重复,如果不下载东西就正常。辣鸡。

网友:
这路由器真经典,当年玩过
v8可以不用应该就能刷dd
v9内存和闪存缩水一半,但是还有mini dd可以刷

网友:
这个是当年的神器啊

网友(2021-01-26):
我也有两个,一个是v7 一个是v6,差不多10年前网上买的,一个刷的DD,一个刷的tt,一直用了好几年,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最近没事乱折腾,把这些老家伙拉出来发挥余热,往百兆的专线宽带里一接,我去,速度咋这么低呢,感觉wan口只能到10兆的速度,根本跑不到百兆,两个都是,超级垃圾,不知是本身网件就是这个德行,还是因为刷的问题造成的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也不咋样,我买的这牌子的USB网卡,插台式机上,只要全速下载,几分钟以后网卡就会开始离线再重新加 ...

那是因为usb高负载发热所致,是所有usb高速设备的通病,解决方法是加一段usb延长线。

网友:
我最近也把自己的这个路由器从角落里找出来,是以前网上买的两个,一个改的TT,一个改了DD,自从家里带宽提到200m后,就扔到角落吃灰了,这几天拿出来测试了下,我的天那,居然wan口转发都超不过10M速率,到不了100M,也不知道是,以前宽带速度低感觉不到,还是年代久远已经坏了,或是当年改的时候就改的问题呢,不过稳定性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也不咋样,我买的这牌子的USB网卡,插台式机上,只要全速下载,几分钟以后网卡就会开始离线再重新加 ...

小豆丁网卡都那样,usb网卡要买大的,长的那种,小豆丁部分品牌都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