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移动插座转换器v5

楼主(2019-03-19):
插头烧成这样原来是插空调烧的,看里面的小细线薄铜片怎么能插这么大功率的电器呢,也就插几百瓦的小电器罢了。最后还是给他接出一段线能用。

网友:
这排插给空调用,不烧才怪

网友:
火线,零线之间并个压敏电阻防雷击?真被雷击了,火零短跳空开?

网友:
就这东西还敢用在空调上,看来真是对“功率”没啥概念。

网友:
插头都这样了插座也强不了

网友:
空调得用16A的插座。

网友:
还好没出事,不然亏大了
等送牙膏ing

网友:
空调插头要大一些,怎么插进去的?

网友:
真的细啊,自己加粗

网友:
谢谢分享。。。。。插多了的后果。。。。灰飞烟灭。。。。。

网友:
一体铜条不错,但设计不合理:这么多插孔的插座,本身就重,再插上几个插头,就更重,就靠自身的插头支撑,无论是墙插还是地插,插头接触不好是必然!

网友:
我的天,这也敢插空调。。。

网友:
看来是超负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