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67贴双片变8CE?怎么回事?

楼主(2019-03-19):
单颗量产好了,1CE 为什么贴了第二颗就变成8CE了呢?

而且变112G, 又变TLC,咋回事?这是不是需要跳线啊  还是不支持双贴?

网友A:
你单帖贴反了呗,看看板子是不是单帖贴LED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单帖贴反了呗,看看板子是不是单帖贴LED面

卖家回答的说先贴主控面

网友B:
双贴1ce颗粒需要将R6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贴1ce颗粒需要将R6短接

感谢回复

网友C(2019-09-09):
请问,双贴4ce怎么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双贴4ce怎么弄?

4CE的颗粒只能单贴,3267AE最多支持4CE.双贴2CE移动R6到R7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CE的颗粒只能单贴,3267AE最多支持4CE.双贴2CE移动R6到R7应该就可以了。

请教下,MT29F128G08EBEBB  2C844863A904 这个颗粒只能贴一片么。贴了两面成8ce了,可以识别容量,但开不出来。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MT29F128G08EBEBB  2C844863A904 这个颗粒只能贴一片么。贴了两面成8ce了,可以识别容量,但开不 ...

这个是1ce的颗粒,双贴没问题。你看下第二个颗粒有没有贴反。
对了,pfb66/MT29F512G08EMCBB  这两个颗粒和MT29F128G08EBEBB   ID是一样的,但这两个是4CE的颗粒,3267AE无法双贴。你看下你的颗粒丝印写的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1ce的颗粒,双贴没问题。你看下第二个颗粒有没有贴反。
对了,pfb66/MT29F512G08EMCBB  这两个颗粒 ...

丝印上是5WB22  NW784  贴第一片时选择的是MT29F128G08EBEBB可以开成功。贴两片就一直在跑。感谢您的回复。请问我这可以贴2个么,R7的是时候只显示一半容量,改到R6后,显示112G了,但是开不了,CE除了CE7为00000000外,其他都有字。谢谢!

网友:
NW784=MT29F512G08EMCBBJ5-6:B
这个是4CE,TLC
只有3267AE能开出来,或上2256做成固态盘。

网友C:
原2256的盘上240G四颗粒的,在2256上开到最会错误,找了很多固件都不行,所以才改做U盘的,那做U盘也只能1个颗粒,速度也很慢,真没意思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2256的盘上240G四颗粒的,在2256上开到最会错误,找了很多固件都不行,所以才改做U盘的,那做U盘也只能1 ...

我有两颗PFB66,和你这个应该是同制程同ID的,贴3267和3271都掉盘,目前没找到这个颗粒的好归宿。

网友(2020-01-06):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颗PFB66,和你这个应该是同制程同ID的,贴3267和3271都掉盘,目前没找到这个颗粒的好归宿。 ...

贴了3267很容易开,但开后跑圈都爆红,设置了+55也是不不行,2258H也开不了,完全就是个废掉的颗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