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考古啦)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19-03-19):
旧物站看到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有胆管遗风,太破了,不屑!突然发现空气双联有减速,有复齿(补偿齿),有配重,遂动心!着急回到单位,一直念念不忘。下午急忙返回到现场,给老板10元,全套捧回来。它是木壳,有录放机的中短波收音机,应该是80年代的产品。面板有功率指示灯(串发光二极管),(录音)电平表,麦克风,麦克风插口(3.5).大概这样吧。
今天中午准备开始拆解,发现挺好的皮毛,线圈完整。于是开始按照考古发现一样,小心翼翼地开始清理,就差用到洛阳铲啦!
清理完毕,把各种连线缕清,没有用的拆除,发现:天线线圈断了一条,可以焊上。短波线圈 疑似开断一处。其他完好。线路板标注有零件型号。
喇叭有一只秀死啦,但是音圈通电。都是4欧的。该机是单声道的,没注意喇叭是串、并联的?。
旋钮排列是(左--右):开关音量,高、低音,波段开关,(音源)选择开关。背面有耳机插口,(音频)输入插口,短波天线。
当摆设挺好的。
上照片。

楼主:
空气双联动片压变形了,可以修复的!

楼主:
喇叭锈死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除锈不?

网友:
这个够折腾的了,太破了

网友:
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使用了

楼主:
请帮看看,是不是中短波的?

网友:
刚看到楼主蚊子描述,  为高档货,看到图片,好垃圾的鸡鸡。。。。

网友:
不止一台,这台看起来像海燕T321

这台收录机不认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帮看看,是不是中短波的?

都看到波段开关,短波调谐线圈和振荡线圈了,能不是吗?

楼主:
录放机与收音机是一体的。 这个应该是 小厂产品。喇叭是 河南的,变压器是 辽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看到波段开关,短波调谐线圈和振荡线圈了,能不是吗?

有没有调频?

楼主:
这次拆机的总结:以后拆机必须戴口罩,使用风枪除尘!

网友B:
海燕T321,中波+短波,但刻度盘和你的不大一样,这个短波只能到12MHz,你那台可以到16MHz,也许是改进型号?

网友:
这双联电容,只能中短波。调频要用到四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燕T321,中波+短波,但刻度盘和你的不大一样,这个短波只能到12MHz,你那台可以到16MHz,也许是改进型号 ...

谢谢您上图,我发的机器是录放机、收音机一体机。您这款是收音机,有差别。看度盘可能是一个牌子。我的机器 有可能是 山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上图,我发的机器是录放机、收音机一体机。您这款是收音机,有差别。看度盘可能是一个牌子。我的机 ...

那会儿工业还没有发达到山寨的水平吧,海燕有生产收录机的,壳子差不多大,是左右布置的,如下图。
如果你买到的就是收录机,可能是哪个牛人之前自己DIY把两台机器合体弄成一台收录机了?

楼主:
这个机器我给你画个图片。大概是 下面这个模样的机器。
四个圆形独立爪。
我看到的时候,只有底板和破碎的前面板。
CAD 随便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