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斐讯N1盒子开盖改散热加风扇

楼主(2019-03-19):
N1作为斐讯的矿渣产品,已无法实现原有价值,日常刷个系统作为电视盒子播放1080P也是一点压力都没有,打开4K输出会热一点,更多的功能是它的玩乐性,可用Armbian,PT下载,NAS,SX50RE,openwrt等,改散热只为提高一点在高工况下的使用体验。

主角登场 斐讯N1

揭开脚垫有四个螺丝拆下

主板背面

主板正面

取下铝散热片,下面紧贴着1mm厚导热胶

取下屏蔽罩,CPU上方依然是一块1mm厚导热胶

拆除屏蔽罩内框架

CPU上方涂抹导热硅脂

2mm厚铜板切好后直接放入屏蔽罩内,涂上导热硅脂

散热铝片上装一个温控开关

装回铝散热片

贴合度刚刚好

DC插口取电

N1上盖找好CPU的位置

38mm开孔器,开孔

开孔时发现最上面的那层透明亚克力是双面胶沾上的

继续打孔攻丝M3

安装12V 4020暴力风扇

壳子里面

复装完成

网友A:
我觉得这种改造是瞎扯淡,这种CPU还没有热到需要风扇来帮助散热的程度,一个风扇破坏了美观,其次灰尘也更容易进入到里面。。。。。这种事也就自己看着爽吧!顶多加个散热片就ok了。以上言论纯属自己多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种改造是瞎扯淡,这种CPU还没有热到需要风扇来帮助散热的程度,一个风扇破坏了美观,其次灰尘也更 ...

kodi 播4K 温度一点都不低

网友:
里面直接弄大点的散热片应该够了,风扇的话会多出来另一个噪音。最好的方法,拿掉外盖放一个12厘米风扇能静音一些,觉得样子不好可以装回外盖。

网友:
我认为风扇往外吸风好一点

网友:
你装的这个是暴力风扇把,换一个大点温柔一点的比较好

网友B:
我的T1放在广电机顶盒上,夏天同时开,外壳热到不能用手摸,应该有60多度。

啥事也没有,我一般不相信一个合格的厂商会不知道自己的产品在极限环境下能不能工作的问题。

我店里一个中兴531的路由猫,一到夏天绝对70度,用到光纤时代了,也没坏。

产品的温度会达到一个平衡点,不再上升,因为设计的散热功率和发热量是恒定的,根据环境温度很快会恒定,只要不超过IC的集显温度和焊锡的融化温度我觉得都没事;至少外部体感90度以下是安全的。

想比温度高,外观损坏是不能接受的,搞成楼主这样的,我宁愿它早点坏掉,换个不容易坏的。

网友:
如果弄个土豪金塔式散热器上去,

网友:
n1没必要,最多塞个小点的cpu散热片就好了  。  不过还是支持折腾

网友:
搞成水冷也不过分!!

网友:
直接上玄冰400:shutup::shutup::shutup:

网友C:
n1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改散热,原厂散热器就可以了,而且外壳左右镂空空气可循环,问题不大,t1个人感觉就太热了,散热片不大,而且基本上是封闭的,行不成对流,就冬天用过一段时间,开机一会就特别热,于是就在机顶盒上放一袋百利包的牛奶,效果好多了,看了一会,拿下牛奶,机顶盒只有一点温乎,效果不错,而且牛奶也不是特别凉了,正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T1放在广电机顶盒上,夏天同时开,外壳热到不能用手摸,应该有60多度。

啥事也没有,我一般不相信一个 ...

我们通常都愿意相信厂商的原装散热是已经考虑好长时间工作下的温升不出意外情况。。但事实情况是我一华硕路由在长期高热下后期就出现了偶尔开机连不上网络。。需要二次重启。。和无线信号变差的情况。。
另外硅脂垫有弹性在一定的型变下可以保证面接触。。这样改硬对硬很难保证俩个绝对的平面有面接触。。所以散热效果可能还不如硅脂垫。。其实硅脂垫散热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通常都愿意相信厂商的原装散热是已经考虑好长时间工作下的温升不出意外情况。。但事实情况是我一华硕 ...

我说的是开孔之类的魔改我不能接受,加点硅脂什么的到无所谓了。

网友:
这风扇噪音很大的吧。

网友:
可以,反正我是支持楼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n1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改散热,原厂散热器就可以了,而且外壳左右镂空空气可循环,问题不大,t1个人感觉就太热 ...

哈哈哈,有才。我的T1让我拆开换了个路由器的壳子,然后贴了大号的散热片。华硕N12的壳子,上盖半透明指示灯正好能看到。

网友:
没看清主控型号,差评!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得不错,探讨归探讨哈,玩的开心最重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有才。我的T1让我拆开换了个路由器的壳子,然后贴了大号的散热片。华硕N12的壳子,上盖半透明指 ...

你这主意不错,目前看k2p的盒子不错,铝合金的导热快,就是没有富裕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