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修先锋DVR-218CHV的DVD刻录机托盘不出仓问题

楼主(2019-03-19):
先锋DVR-218CHV的DVD刻录机,近一年来托盘不出仓了,就是下面这货。
每次都要用回形针戳弹出孔,太麻烦,于是决定修。

看标签2010年6月生产的,大约2010年10月买了装机的。
皮带老化是所有台式光驱的通病,就不能做成齿条不用皮带传动吗?

反面,把红色箭头所指4个螺丝拆了,把绿色箭头所指的几处卡扣用螺丝刀挤压脱扣。

辅以用回形针戳弹出孔,把前面黑色面板和托盘拉出。

打开铁盖,看到内部,两个绿箭对所指的限位卡扣拔一下,就可以把托盘完全拉出来。
红圈内的皮带老化了,很松,传不上力。

取下托盘和皮带的样子

6.8元20条混装皮带包邮,前天拍下

今天到货,右边是拆下的,对折约50mm长,粗约1mm,从混装包中找出一个近似直径大小的,但细多了,反正能用,不过能用多久不好说。

装回去,完美修复。

网友:
我那台机上好像是216还是217,不过自打买来之后好像没用过几回...

网友:
这东西经常出仓问题

网友A:
地摊上8元收个,也是先锋DⅤD刻录,没看型号,能用,赚了。多数读cd,没试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摊上8元收个,也是先锋DⅤD刻录,没看型号,能用,赚了。多数读cd,没试录呢 ...

卧槽,这么便宜

网友:
去修理自行车的地方要一个或是买一小节气门芯里面的胶管,空心的那种,直径差不多3毫米左右,剪一小段,2毫米左右吧,套在那个电机轴上,在上皮带就没事了,我都是这样处理的,很好用

网友(2020-07-02):
人才啊,这机器,我弄了个废品回来,貌似非常挑碟子,我都清理内部了,CD顺溜,单面DVD也凑合,单面双层基本上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