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奔驰贝壳卡带机收音机

楼主(2019-03-19):
拆嘎嘎新奔驰贝壳卡带机收音机。这机器这么新基本是没有了。

网友A:
西门子的车机音质非常好的,远远不是那种多媒体大屏机能比美的。你弄个稍大点12v锂电池,效果会让你惊艳的。
那些汽车装潢店,善于弄大喇叭来加大低音的音量,

是音量,不是音质。
音质不是响一点就对。
还有,你搞几盘老磁带,能听出甜美的味道来,
这个值得细细把玩的。
我的老车用大众的亮线车机,西门子VDO,汽车改锂电,加发烧电容,声音真的很好,特别是听CD和听FM,声音非常正点。
我平时听HD600的,对声音基本有个正确的评价。
话说有一次在修车铺,听了一辆740宝马的车,好像改过的,我听了一耳朵,几百个草泥马犇腾。

网友B:
看着都喜欢,要是我,说啥也拆完,维护一新,过两天瘾,就又放仓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都喜欢,要是我,说啥也拆完,维护一新,过两天瘾,就又放仓库了。 ...

:lol:lol::lol:朋友喜欢拿走拆吧

网友C:
没看见功放集成块的型号,有点遗憾。

网友:
话说 我有两个 西门子的vdo喇叭,是改装店用杂牌低音换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车机音质非常好的,远远不是那种多媒体大屏机能比美的。你弄个稍大点12v锂电池,效果会让你惊艳的 ...

VDO机器有要的吗。120一台,很多,有要的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见功放集成块的型号,有点遗憾。

那个不好拆,没拆,机器太新不舍得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VDO机器有要的吗。120一台,很多,有要的找我

这种机器,可以在床头柜上挖一个洞,把它装进去,弄两个过得去的小音箱,听听收音机是非常好的。
我有老款的道奇收音头了,不然倒是想买一套。120元还是很实惠 的,发图看看,包邮的话有尾插要一台,记得写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可以在床头柜上挖一个洞,把它装进去,弄两个过得去的小音箱,听听收音机是非常好的。
我有老款 ...

120还包邮,那是不可能

网友D:
这部机成色是不错,我见到的大多数都是音量旋钮那开裂了或者带仓那有擦不掉的污迹

我也有有点心动了,但是现在不怎么听收音机,买过的磁带早已经被我束之高阁,留着改功放吧 怕糟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部机成色是不错,我见到的大多数都是音量旋钮那开裂了或者带仓那有擦不掉的污迹

我也有有点心动了,但是 ...

我是每天听磁带的,
不听磁带不睡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每天听磁带的,
不听磁带不睡觉的。

我以前也这样,甚至还收了一部二手的台机和一些二类带,连电脑去录自己喜欢的歌,后来喜欢的歌越来越多,一首一首的录也麻烦,也去赶大潮流买了个HIFI播放器
磁带的音色比较暖,很容易让人沉浸下来。睡前听一小段放松一下,真的很舒服了。
现在的HIFI播放器素质虽然比普通的磁带机好很多,但音色大多都是偏冷、超高解析度的那种,越听反而大脑越投入,反而有点放松不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这样,甚至还收了一部二手的台机和一些二类带,连电脑去录自己喜欢的歌,后来喜欢的歌越来越多, ...

HIFI播放器,要达到磁带的韵味,那要6万元以上的系统。
弄台中道的卡座,你会对磁带刮目相看的。

网友:
改听收音机,这些机子收音效果都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IFI播放器,要达到磁带的韵味,那要6万元以上的系统。
弄台中道的卡座,你会对磁带刮目相看的。 ...

早就对磁带刮目相看了,我弃坑也是嫌录制麻烦,又要花时间才不玩的~~我老家仓库里还放着一台索尼的卡座、一台录音有问题的第一音响的,还有个先锋的调音台
数码HIFI怎么说呢,如果都比喻成汽车的话,数码HIFI就像超跑,有着顶级的技术配置性能,参数什么都很不错,但不一定会让开车的和坐车的舒服。但磁带(包括开盘)完全不是这个类型,更像豪华车,有驾驶乘坐的乐趣,也有那种配置性能不输给超跑的豪华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就对磁带刮目相看了,我弃坑也是嫌录制麻烦,又要花时间才不玩的~~我老家仓库里还放着一台索尼的卡座、 ...

这机器才叫牛逼,这机器,奔驰贝壳不好使,这机器,效果。你没听过,相当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