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电磁炉青春版拆机(老帖搬新家)

楼主(2019-03-19):
原帖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7461
小米的电磁炉外形和其他厂家的迥异是圆形的,比较漂亮,而且号称可以低温持续加热,不会出现其他电磁炉低档位时断断续续加入的情况,所以前几天需要买电磁炉的时候就决定买这个了。

为什么我买这个199的青春版不买那299的呢?首先我对智能的家电都不太感冒,总感觉结构越简单可靠性越高;然后这个青春版按钮比299的版本按钮更少,只有一个开关和旋钮;也没有299中间那个可伸缩的温度传感器,似乎更可靠。

买之前想上网搜了一下这玩意儿的拆机,看看内部什么样的,结果只找到好几篇299版本的拆机视频和帖子。查了一下这个199的版本上市好像刚刚两个月出头,所以估计我这个就是全网首发了。

首先是俯视图,和299版本没什么区别,中间没有那个可伸缩温度传感器。

主视图,按钮更简洁只有开关和旋钮,比299版本少了左右两个按钮,中间的按钮也不带屏幕

第一个拆下来的黑环是防滑硅胶圈,买之前我担心这个硅胶圈如果无法拆卸,这个电磁炉是不是不能放比胶圈内径更大的锅上去?结果是可拆卸的,多大的锅都能放上去了。

背面,四个支座

四个支座估计也是硅橡胶的,很容易就取下来了,估计就是为了方便拆机?

支座和四颗螺丝,螺丝是内六角的

很轻松就打开了

官方宣传说是156mm直径的线圈,好像差不多?反正比299的版本差一大截,看299的拆机贴,线圈直径超过170mm。299版本确定是铝线,这个199的版本也没跑了。

把线圈拿开

开关旋钮这块,我水平太低,确实取不下来……看bilibili上有个up主拆299的版本,用镊子穿过下图栅格状的指示灯把里面旋钮的扣给解开,我试着用镊子、医用牙签都没成功,放弃了……

其他细部

风扇似乎比299的版本差一些?

全家福

和其他厂家的比厚一些,但长宽都小很多,而且是圆形,所以占地面积小很多,吃饭时放在桌上不占地方。

关于那个低温持续加热的宣传,这个电磁炉是9档,除了1档是断断续续加热之外,其他2-9档都是连续加热。

唯一一个不能连续加热的就是1档,在待机5w和480w两边来回跳

2档480w

3档670w

4档870w

5档960w

6档1130w

7档1510w

8档1690w

9档1860w

风扇转动的待机5w

风扇停止通电关机状态1w

标称2100w,好像差一大截?299的版本似乎也是这个问题。
你问我为什么照片越拍越远?因为功率大了油飞溅起来好可怕……

各档位功率表格:
档位功率(单位:w)
15/480
2480
3670
4870
5960
61130
71510
81690
91860
风扇转动的待机5
风扇停止通电关机状态1

对照组,299的版本: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19

苏泊尔coco电磁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013

网友:
看评价好像299故障率很高?

网友A:
楼主,我能去搬你的帖吗?

网友:
再下去卫星火箭也要青春了,搞个电磁炉还来个青春版,雷布斯词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能去搬你的帖吗?

没问题的,欢迎分享~~

网友(2019-11-26):
我买的青春版,铝线盘,能直接换铜的吗?

网友:
现在哪一家还用铜线的,冬天想买一个下火锅

网友(2020-04-03):
俺的青春版不到一年跳闸了。难道和前几天汤溢出来,有关?

网友B:
我想看看那两大件用什么参数

网友C:
我的青春版买两台,坏两台,质量差。 开关旋钮怎么取下来,一直弄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看那两大件用什么参数

弱弱的问一下……两大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青春版买两台,坏两台,质量差。 开关旋钮怎么取下来,一直弄不下来

这位up主把299的版本的旋钮拆下来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W411s73r

网友:
小米10周年刚刚入手一台青春版,价格169-15,就看中它低功率不停机,希望好用吧。

网友:
做得这么紧凑,散热是要大问题,经常使用就会经常出问题

网友(2024-06-14):
的的青春版电磁炉故障代码电压过高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8档9档1650w功率一样,没有1800w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