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只笔,拆了,请教高人

楼主(2019-03-19):
今天捡到一只笔,拆开以后前面是普通圆珠笔,后面有个孔,可以插耳机一类的插头,末端有个开关,按下去有个红、蓝色灯在闪,请教坛内高人,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
今天捡到一只笔,拆开以后前面是普通圆珠笔,后面有个孔,可以插耳机一类的插头,末端有个开关,按下去有个红、蓝色灯在闪,请教坛内高人,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
第一次在新版发文,图片怎么也搞不好

网友:
可能是录音笔,取证用的

网友:
间谍用笔,带GPS录音功能!!!

网友A:
录音笔,那个孔是数据孔,就是手机那种插头转USB插头,然后连接电脑复制录音文件用的。。

网友:
间谍设备,请问楼主住在哪里?等我拿到50万,咱俩对半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捡到一只笔,拆开以后前面是普通圆珠笔,后面有个孔,可以插耳机一类的插头,末端有个开关,按下去有 ...

这得请坛主出山品鉴一番!

网友:
好像是带摄像和录音的,网上有卖~

网友:
执法取证用的录音笔,某宝狗洞上有很多

网友:
这个led很容易露馅

网友:
不会是正姿笔吧?我粗略看过我闺女的正姿笔,貌似笔头有点机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音笔,那个孔是数据孔,就是手机那种插头转USB插头,然后连接电脑复制录音文件用的。。 ...

多谢大师指点,这个应该是个山寨的产品,没有任何标识

网友:
不会是 按下闪十几秒后 “砰”?

网友:
有可能是正姿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