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精工三电机石英表换电池

楼主(2019-03-19):
一个精工的三电机石英表没电不走了,换个电池。

表是这样的,原配表带是黑色塑胶的,断了换成不锈钢的了:

上工具,某宝的廉价山寨货:

卡住,一拧就开:

后盖里面有个压电陶瓷片,是闹铃发声用的:

机芯看起来有三个线圈即三个电机:

电池拆下来,是精工自己牌子的SR927W,电压只剩不到1V了:

新买的瑞士RENATA 399电池,电压尺寸和SR927W一样:

肩并肩比较:

新电池到位,功能恢复正常,盖上后盖就完工:

网友:
不锈钢的额好看

网友:
自从有了淘宝,很多行业都开始下岗了

网友:
这机芯挺复杂的

网友:
自力拆机,丰衣足食。

网友A:
三马达线圈的,还不错啊,精工同价位的石英机芯,看上去就是要比美优达的舒服些,
米兰带我觉得有点不搭这种潜水表的表头,潜水表有专用带弧形护耳的那种金属折链带,换上去会显得高端很多,重量也不会增加很多

网友B:
想必电池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马达线圈的,还不错啊,精工同价位的石英机芯,看上去就是要比美优达的舒服些,
米兰带我觉得有点不搭这 ...

是的。用米兰带的原因是因为便宜,碰到一个很便宜的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必电池不便宜

十几块。不想用山寨货是因为寿命太短老得换,换一次打开一次表壳就会影响密封防水。

网友:
这机芯不便宜呀,天马渡YM62A可替换7T62A。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几块。不想用山寨货是因为寿命太短老得换,换一次打开一次表壳就会影响密封防水。 ...

严格来说,应该拆一次后盖就应该更换一次密封圈,并涂上防水油。

网友(2025-01-14):
这机芯看着很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