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eticure小电磨拆解

楼主(2019-03-19):
这个小电磨是跟热风枪一道是从积分商城换购的,特意查了下peticure这个品牌,原来这是个宠物美容工具,是给宠物修指甲用的,我买这个小电磨的本意可不是来伺候宠物的。

外观图,比22合一大。

peticure,旁边有两只宠物图案。

小电磨的头部和一只打磨头。可惜只有一个头子,想去配几个不同型号的,找了几家网店,配几个的话价格都要比小电磨贵了,暂时放弃。

开关,可能不是原配的,原来可能是个调速开关。

尾部的充电口。

打开里面一个电机和一只18650电芯。电池是经过改装的,原来的不是18650电芯。

头部结构。

夹具和一只卡住电机轴的按钮销子。

全部零件都在这里了。

18650电芯。

尾部的充电插座。

没有配套的充电线,于是找来一只小霸王游戏机的电源。

只要它带插头的那根线。

顺带把这个小霸王电源也拆开来看看。

里面变压器,整流管和电解电容。

把线拆下来,用4056小板临时搭下可以给它充电了。

总结:这仅仅是一个玩具,做工简陋,好在价格不贵,又是M币换购,权当给我DIY的东东享受一下宠物待遇吧。
谢谢观看,完。

网友:
好多人买了这个

网友:
宠物都是专用美容工具,我却剃须刀都没有。

网友:
9.6V电池可以分离的那种比这个要有力点

网友:
谢谢分享。等米下锅中。。。。。哈哈。。。宠物电磨。。。。。。。

网友:
装钻头当小电钻也不错

网友:
钨钢磨头 搞一个就够用了

网友:
结构很复杂,做工很精密,一看就是寨子里的宝贝。

网友:
去年闲鱼很多这玩意,我也拍了一只,太次了,而且外壳容易裂

网友:
哈哈。。。。。我是来看宠物的。。。。可惜没见着。。。。

网友:
30¥买了两个,开关是一样的,焊锡也没动过,说明是原装开关哟,这个3.6v的,把镍镉电池换成了松下18650,还有一款7.2v还是9v忘了那个是可换电池调速开关的,贵了许多没买。打磨还是很好用的,尤其是打磨电池触点去除氧化物

网友:
开关是原配的,我撸过2个,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不玩电动工具,一律手动

网友:
买的时候不了解,得,改个电动牙刷吧

网友:
似乎转速有点低

网友:
diy时小磨一下也够用,

网友:
非常实用的小工具

网友:
竟然是松下电池?貌似没保护板,电池容易过放,加个保护板吧

网友:
我当初也买了两个 改18650了  闲它不够力又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