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关于固态盘测速的问题

楼主(2019-03-19):
三星860EVO 250G,新盘先使用那个三星魔术师软件测试读写速度后,那么该盘的写入量总计就不为0了吧?那个传输模式怎么有两个,还不一样?
一直不明白,下面的当前值、最差值、临界值数据的意思。比如,运行中的坏块那一行,当前值都100了,超过临界值10了,是不是有坏块存在?
请高手给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传输模式正常:意思是当前传输模式/支持的传输模式

网友:
当前值100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