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9v充电电池,2s锂电芯,带保护板带均衡板

楼主(2019-03-19):
自制9v充电锂电池,双锂电芯。
前面帖子拆了一个德力普的9v充电电池,双锂电芯带保护板,但是如果电芯多次循环后如果电芯一致性不好,会出现保护,没有输出或者一充就满一用就断电。
自己网上买了锂电均衡板,60ma均衡电流 触发电压4.25v。
4s的,切开分成两个,一个装进上次拆的德力普电池里面。
还有一半,自己做一个9v充电电池,用的锂电芯是500mah的型号702040,7mm厚,20mm宽,40mm长,自带保护板。
然后把均衡板也接好(均衡板还自己添加了红色LED,只要均衡工作的时候两颗LED就会发光)。
找了一个没电的9v碱性电池,把外壳留下,把这些东西全部塞进去。
一个自己制作的9V带保护板带均衡的锂电池就做好了。
这样正常使用的时候,如果任意一个电芯先达到低压2.5v 那个电芯自带的保护板就会切断输出,整个电池也会切断输出。

这个时候用9v锂电专用充电器充电(输出8.4v恒压),充电,如果任意一个电芯或者电压高的电芯达到4.25v,均衡版就会接通,分流电流60ma,而先达到4.25的那个电芯的保护板也启动,切断充电输入,但是因为有均衡板启动了分流,充电器继续用60ma对领一块电压稍低的电芯继续充电,直到连个电芯都达到4.25,理想状态。
但是别忘了充电器是恒压输出,电压是控制好的输出8.4v,其实完美状态应该是8.5(这个得根据均衡版的电压设置),所以后充满的电芯电压可能达到4.15v就基本不上升了,然后先充满的电压也会慢慢降一丁点。

这样的保护还是比较完善的,充电器首先限制输出,其次每个电芯都有单独的保护板,再次还有均衡放电板起到互补的作用。

试想如果没有均衡板,例如市面上大部分在售的两节锂电芯组成的9v电池,如果一个电芯充满了就会停止充电,那个没充满的就一直没充满,在下次放电的时候,没充满的那个首先电放完又保护,在循环充电,还有电的一会就充满,没充满的越来越少,充满的那节电压一直偏高,没充满的一直偏低。恶性循环。

楼主:
最后两张是上次拆的德力普电池也给装上了均衡版。
德力普电池自带的保护板上单ic2s保护板,7.4v保护板

网友A:
均衡板有连接吗?也向弄几个玩玩。

网友B:
谢谢分享。请问最后这图的锂电池是哪一家的,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衡板有连接吗?也向弄几个玩玩。

淘宝搜  4s均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请问最后这图的锂电池是哪一家的,求链接。

淘宝搜,德力普,个人认为并不完美,搜9v充电锂电池有很多牌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搜,德力普,个人认为并不完美,搜9v充电锂电池有很多牌子

谢谢。。。我只想要电池本身。。。。

网友:
鲤电均衡板不错,哪里买的?

网友C:
只有均衡 没有过冲放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均衡 没有过冲放保护。。

请认证读贴,自己组的锂电芯自带保护板,2.5v过放保护,4.25过程保护。
买的成品也带保护板,单ic,双锂电保护的芯片。

自己组的单颗电芯自带保护板

自己组的单颗电芯自带保护板

买的成品自带单ic双锂电保护板

买的成品自带单ic双锂电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只想要电池本身。。。。

推荐你仔细观察,电芯上有型号。
你可以搜索702040,702030,802030,702035之类都可以搜到电芯
70代表7mm厚,20代表20mm宽,40代表40mm长。
聚合物电芯大都以这个标准标注。
然后告诉你一个判断容量是否虚标的办法。
长宽高乘起来,得到立方毫米÷10在乘以一个系数,系数一般取85%到95%大概就等于容量,单位毫安时。
例如702040电池,长宽高乘起来 7*20*40=5600立方毫米
÷10=560mah,乘以,90%=500mah,如果乱标就是虚标容量。
这个尺寸的电池如果厚1mm,例如802040,容量增加80mah,标600mah是正常,如果标800mah1000mah那绝对是骗人。

然后成品电池,只要不是大牌什么品胜三洋索尼,虚标30%都是默认的行规。大家都在虚标,不虚标卖不出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荐你仔细观察,电芯上有型号。
你可以搜索702040,702030,802030,702035之类都可以搜到电芯
70代表7m ...

我昨晚就以这电池三维尺寸在淘宝搜了,找不到。我本章就是找两只小电池装进6F22的肚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就以这电池三维尺寸在淘宝搜了,找不到。我本章就是找两只小电池装进6F22的肚子里。 ...

我怎么一搜就搜到了,注意搜索技巧,模糊搜索,不行就直接搜索记录仪电池,或者点读笔电池,或者搜索容量,例如400mah聚合物,字不要打得太多太具体。注意买带保护板的,是容量型的。
相同规格玩具飞机用的是电流型的,都不带保护板,适合大电流场合

楼主:
你说的可能是702238,应该是定做的,如果要几万片可以做吧,你很在意非要一模一样吗?702040也可以,如果保守点702035,802035最合适。
如果要满打满算802238最完美。你如果需要几万片,我估计可以联系厂家定做吧。

网友:
我之前做了个是通过一个4056分别给两个电池充电,用开关切换当前充电电池

网友:
两路均衡充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昨晚就以这电池三维尺寸在淘宝搜了,找不到。我本章就是找两只小电池装进6F22的肚子里。 ...

原来论坛中有一位售9V电池套件的,当年20元一套,论坛有他的diy  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论坛中有一位售9V电池套件的,当年20元一套,论坛有他的diy  帖子。

我买过,现在涨价了。
万用表用不错
单锂升压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买过,现在涨价了。
万用表用不错
单锂升压方案。

我原来搞了个升压板。放到万用表中,引出usb  线,usb 线接移动电源,就OK.不用时断开移动电源就行了,你这种方法不知道自放电严重吧?那个人做着九伏电池,自放电很小,网上还有个帖子是用1.5伏升压到9V,元件用得很少,自放电。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搞了个升压板。放到万用表中,引出usb  线,usb 线接移动电源,就OK.不用时断开移动电源就行了,你 ...

这个没有啥自放电。
均衡版其实就是用锂电保护ic的一半功能做的。
当电压高于4.25输出一个电平,驱动mos管导通。
mos管不是三极管,漏电电流几乎没有。
这个电流比任何升压ic的待机电流小至少一个数量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