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更换五代凯美瑞(佳美)使用了20万公里火花塞

楼主(2019-03-19):
一台五代丰田凯美瑞(佳美)里程20万公里还在使用原厂火花塞,换下来时状态竟然还不错。

先拆引擎保护盖,两个螺丝:

四个独立点火线圈,火花塞就在点火线圈下面:

点火线圈用一个螺丝固定,拧开即可拆掉:

点火线圈:

上火花塞专用套筒,里面有橡胶套可以抓住火花塞把火花塞取出来:

套筒上取出的火花塞,头部颜色正常,说明气缸燃烧状态良好。火花塞放电电极状态也还不错,间隙仍然基本正常,这可以已经用了20万公里的火花塞啊。丰田原厂的指标是出厂原配的铱金火花塞正常工况可以使用约10 - 15万公里不用更换,这个已经是显著超期服役但仍状态良好:

新火花塞来了,时丰田维修手册上指定的两种可选型号之一,日本电装DENSO的激光焊接铱金火花塞:

新旧火花塞放在一起比较,旧的原厂火花塞是日本NGK的铱金火花塞,也是丰田维修手册里指定的另一个可选型号,两者几乎一模一样:

新的电装铱金火花塞特写:

新火花塞套上套筒,先用手轻轻拧进去,用手感防止错丝:

然后上扭矩扳手:

扭矩扳手跳到维修手册指定的扭矩:

用扭矩扳手拧紧到指定扭矩就好了:

其他三个火花塞同样处理更换。这是四个旧火花塞的合影,状态都不错,虽然经历了20万公里的使用。每个气缸的燃烧状况都非常正常:

最后插回点火线圈,拧紧固定螺丝即大功告成!

网友:
旧火花塞已经有爬电的痕迹了。我的佳乐是九万时换的,都没舍得扔了…还很好呢

网友:
清洗后再调一下点火间隙,再跑5.6万公里也没问题。

网友A:
第一个好湿,而且有电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好湿,而且有电晕

啥叫电晕

网友:
电晕[ (electronic) corona],指带电体表面在气体或液体介质中发生局部放电的现象,常发生在高压导线的周围和带电体的尖端附近,能产生臭氧、氧化氮等物质。在110kV以上的变电所和线路上,时常出现与日晕相似的光层,发出"嗤嗤""陛哩"的声音。电晕能消耗电能,并干扰无线电波。电晕是极不均匀电场中所特有的电子崩--流注形式的稳定放电。

网友:
电晕[ (electronic) corona],指带电体表面在气体或液体介质中发生局部放电的现象,常发生在高压导线的周围和带电体的尖端附近,能产生臭氧、氧化氮等物质。在110kV以上的变电所和线路上,时常出现与日晕相似的光层,发出"嗤嗤""陛哩"的声音。电晕能消耗电能,并干扰无线电波。电晕是极不均匀电场中所特有的电子崩--流注形式的稳定放电

网友:
原车的零件普遍要比维修配件质量好。

网友:
原厂件的质量过硬。与车主平时驾驶习惯良好、油品质量好也分不开。

网友B(2019-04-22):
第一个貌似有点问题了,而且丝扣怎么还湿漉漉的

网友:
左边第一个,明显有问题了
漏气

网友:
支持,我的蒙迪欧原车火花塞超过12W了还没换,也没拆开看,感觉问题不大,向你看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貌似有点问题了,而且丝扣怎么还湿漉漉的

气门室的橡胶垫圈有点漏油

网友(2019-05-30):
气门室有点漏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