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3.7V锂电池 怎样点亮 2.2-2.4V 红光LED?

楼主(2019-03-19):
小白请问: 3.7V锂电池串接一个in4007的二极管点亮一个 2.2-2.4V 红光LED很容易烧,还要接一个多大的电阻? 要长期低耗使用,谢谢。

网友:
(3.7v - 2.4v) / led电流  是这样算吗

网友:
详见楼上,基本上正确

网友:
按照2楼指示办。。。。

网友:
2个二极管 串联

网友:
3.7V锂电的话,还要算一下电压上限,一般LED取10mA足矣,假如你取最大电流,电池就要按照最高电压的时候算。

比如4.2-1.8V=2.4V。一般红色的LED电压1.8左右计算,其他的可以串上电阻后量实际电压;假如你要10mA电流就是240欧姆。
二极管是半导体器件,必修用电阻限流,除非你愿意上恒流电路。

网友:
锂电池点LED不需要串二极管,直接串个电阻就行了,红光LED的压降不大1.5-1.7V之间, 4.2-1.7 / 5mA = 500欧,串个500欧左右的电阻可以长期用不会烧的!

楼主:
解决了问题,还学会了一个公式,谢谢大家。

网友A:
今日刚刚做了一个,用来照明的,白色LED串一个1欧电阻,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日刚刚做了一个,用来照明的,白色LED串一个1欧电阻,很亮

复习下公式,白色LED 电压按1.8V算,1欧的电阻,电流是2.4A 对吗? 什么LED这么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习下公式,白色LED 电压按1.8V算,1欧的电阻,电流是2.4A 对吗? 什么LED这么大电流? ...

白色蓝色3v多

网友:
串150欧电阻